瑟顿SF200 DIY ,“放大器没那么神秘”

楼主(2019-12-26):
DIY 瑟顿SF200  , 早已开声且装机,目前中点为0.00mV,借某坛友的话:“放大器没那么神秘”,其他都是“木马浮云”,
谢谢 某坛坛友 “akkksssi ”的指正,某坛的某版主“素质”实在不敢恭维,

不说了,发图 :

SF200线路图

SF200线路图

PCB -1

PCB -1

PCB -2

PCB -2

PCB -3

PCB -3

PCB -4

PCB -4

电阻配对选用 -1

电阻配对选用 -1

电阻配对选用 -2

电阻配对选用 -2

网友A:
电路不神秘,神秘的是2sk146,难以完美替代,对比就知道韵味有别。

楼主:
PCB 上是 NPD5566的引脚封装,

楼主:
扬声器保护PCB,"拼板",用钩刀 划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不神秘,神秘的是2sk146,难以完美替代,对比就知道韵味有别。

我不是“金耳”,但是认为整个电路中或者一个“系统”中单单更换一个元器件不能带来质的“飞跃”,得搭配“合理”,

网友B(2020-01-31):
电位器那个图 有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位器那个图 有么

有,可以不用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位器那个图 有么

有这个图,取舍 根据自己喜好,

网友C:
纯直流输入功放,反馈是交流加零点伺服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这个图,取舍 根据自己喜好,

问一下这个画图软件什么软件啊?画电路图 可以转换成pcb图在布线吗

网友E:
谢谢楼主!请问能不能分享一下lay6的文件?

网友F:
楼主,很高兴又在这里看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一下这个画图软件什么软件啊?画电路图 可以转换成pcb图在布线吗

你好,用的是Sprint-Layout 6.0 ,可以导出“光绘格式+钻孔数据” ,在其他软件中 导入 再 编辑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很高兴又在这里看到你!

我也很高兴在这里看到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楼主!请问能不能分享一下lay6的文件?

这个.....有点为难,不过你有兴趣 D 这个版本,可私信告知地址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有点为难,不过你有兴趣 D 这个版本,可私信告知地址

做的真漂亮,同求lay6文件。

望  也私信我地址,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做的真漂亮,同求lay6文件。

望  也私信我地址,多谢了。

告知 你 的 地址,快递营运后 ,寄一套 与你(缺 电源板)

楼主(2020-07-18):
建议 :根据 电源 调整来1.2K,确保 +- 18V

网友H(2020-08-27):
看界面知道是SPlayout画的   我就想请教下   这个圆润的布线怎么画出来的?羡慕

楼主(2020-10-10):
引用 网友H:
看界面知道是SPlayout画的   我就想请教下   这个圆润的布线怎么画出来的?羡慕

    谢谢,我是 选择“圆圈 ”  , 设置大小、角度,  拼接,有时 加直线 ,  请见  附件

楼主:
, 附件图片

网友I(2021-03-15):
建议三极管使用与原机一样的,这样搭配比较容易,效果也好,输出级和推动级的三级管选用低放大倍数的,声音更有韵味。

网友J:
板子和机器都很漂亮,请问这种电路架构的名称是什么?

网友K(2021-06-12):
牛逼 高手 高手 能不能 留个联系方式 我最近做了sf60 交流交流

网友L(2021-08-21):
sprint-layout 布线弧线怎么走的?谢谢!

网友M:
现在的新瑟顿与早期的机器已经大相径庭,早期的瑟顿感自有一套自已的理念,走的是单瑞甲类的路线!
现在根本就不是同类产品,走的是单通的推挽大功率线路,平平无奇,只有一个字贵!
是否已经易言主?

网友B(2022-08-14):
输出功率多少瓦8欧的

网友N:
看图也是一种美!

网友O(2022-10-24):
电阻都要配对是下大功夫了

网友P:
还是个小功率的机器。

网友Q:
"Still a low power machine."

maybe this is ok ?

网友R(2023-11-13):
引用 网友I:
建议三极管使用与原机一样的,这样搭配比较容易,效果也好,输出级和推动级的三级管选用低放大倍数的,声音 ...

英雄所见略同

网友R:
推动管没有使用2SA1306/2SC3298真是遗憾,这个管子效果是非常的好,尤其是原装的。国产的跟小日原装功放拆下来的差别很大。

网友S:
原理图发错的出来

楼主(2024-04-20):
引用 网友R:
推动管没有使用2SA1306/2SC3298真是遗憾,这个管子效果是非常的好,尤其是原装的。国产的跟小日原装功放拆 ...

KTC4370   与   2SC3298 除了耐压低一点, 其他参数无异

楼主:
引用 网友S:
原理图发错的出来

没有吧?这机已经正常使用快5年了 ,

网友T(2024-12-05):
非常棒,唯一不喜欢的是NE5534。感觉NE5532、5534声音沉闷得很。

楼主:
STEMFOORT SF200 (20210715)、UPC1237(20191230).lay6

STEMFOORT SF200.zip

网友U(2025-04-11):
只有一个字 仰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