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数字电路红绿交通灯带数码管倒计时Proteus仿真电路图

楼主:
本文设计的红绿灯分布于南北道和东西道,当南北道为红灯时,东西道为绿灯或黄灯,当东西道为红灯时,南北道为绿灯或黄灯。红灯亮时间为60秒,绿灯亮时间55秒,黄灯亮时间为5秒。具体如表格所示。
南北
绿灯
黄灯
红灯
55
5
60
东西
红灯
绿灯
黄灯
60
55
5
路口示意图如下图所示,其中1、3为一组,2、4为一组,同一组亮灯时间相同。同时路灯旁设有8位数码管以提醒行人灯光切换剩余时间。

图 1:十字路口交通灯示意图
设计思路
设计的基本思路如下流程图所示,主要由脉冲信号发生电路,递减计时器、数码管显示译码,交通灯切换译码,倒计时预置译码电路部分组成。
图 2:设计思路结构图
交通灯切换电路
亮灯组合分析,以1代表亮灯,0代表灭灯,同一时间亮灯情况有如下表所示组合。

由表可见,亮灯组合状态有Q1、Q2、Q3、Q4四种,按时间顺序依次执行。
可以通过90芯片产生4进制数码信号,由74Ls139芯片译码并对输出进行取反,形成0001→0010→0100→1000信号顺序,以此选择亮灯组合。
下面是74ls90和74ls139引脚图及功能表
图 3:74ls90引脚图
图 4:74ls功能表
图 5:74ls90计数输出
图 6:74ls48引脚图
图 7:74ls48功能表
以D1、D2、D3、D4表示译码输出,Y表示亮灯组合输出。其选择关系如下表所示。
D1
D2
D3
D4
Y1
Y2
Y3
Y4
Y5
Y6
1
0
0
0
1
0
0
0
1
0
0
1
0
0
1
0
0
0
0
1
0
0
1
0
0
1
0
1
0
0
0
0
0
1
0
0
1
1
0
0
根据输入输出关系可列下列关系式;
Y1=D1+D2
Y2=D3
Y3= D4
Y4=D3+D4
Y5=D1
Y6=D2
根据关系式可以设计如下电路图:
图 8:交通灯切换电路仿真图
时钟脉冲发生器
脉冲发生器由555定时器,两个电阻和两个电容构成,其连接电路如下图:
图 9:时钟脉冲发生器仿真图
向555芯片提供5~12V直流电源供电,555芯片Q引脚输出秒脉冲,其输出波形如下图
图 10:脉冲发生器输出波形图
通过选择固定值R和C可以控制脉冲频率,公式如下。
数码管显示译码电路
在红绿灯状态时同时也伴有LED数码管显示倒计时时间以提醒路人灯的变换。
递减计数可以使用74ls192或74ls190实现,数码管显示译码可以通过74ls47或74ls48实现,数码管采用8位共阳数码管。本文设计采用74ls192和74ls48.
74Ls192及74Ls48的引脚图及功能表如下:
图 11:74ls192引脚图
图 12:74ls192功能表
图 13:74ls48引脚图
图 14:74ls48真值表
可以看到当MR引脚置低,PL,CPU引脚置高位时,给予CPD上升沿脉冲信号有向下计数功能。P0、P1、P2、P3为预置位引脚,当PL引脚为低电平,Q0、Q1、Q2、Q3引脚初始化输出为预置电平信号。
倒计时显示电路仿真如下图:
进制切换译码电路
不同灯保持亮的状态的时间不同,下表为不同灯的亮状态时间
红灯
绿灯
黄灯
60s
55s
5s
转到芯片,即对应不同的进制。改变74ls192的预置位,可以实现不同进制的计数。
D0
D1
D2
D3
Y0
Y1
Y2
Y3
Y4
Y5
Y6
Y7
1
0
0
0
0
1
1
0
0
0
0
0
0
1
0
0
1
0
1
0
1
0
1
0
0
0
1
0
0
0
0
0
1
0
1
0
根据输入输出表格,可以列出以下关系式:
Y0=D1
Y1=D0
Y2=D0+D1
Y3=0
Y4=D1+D2
Y5=0
Y6=D1+D2
Y7=0
根据关系式,有如下电路图;
总电路:
总电路如下图所示
可以看到,图中通过555脉冲发生电路提供脉冲到递减计时器,通过74ls48进行显示译码,使用8位数码管进行显示剩余时间,当一个计时周期完毕后给予交通灯切换电路以一个脉冲,切换交通灯状态。如此循环往复,实现交通灯的指示功能。
设计感想
这个设计花了近两周的时间,现在看来,似乎完全没有必要,当思维从局部逻辑形式的死磕装到系统逻辑关系式的推断,就会发现其实很简单,但当思维还没有突破那一层界限,又好像一切都是有所必要。这如果是采用单片机来做,将会相当容易,但不会引起像现在这样极大兴趣,很刺激,但也有难以避免的遗憾,当你回头发现你用尽力气做的可以很简单,一方面,后悔怎么早没想到,一方面又会想着好像会有更多可以优化的地方,比如现在正落键的这篇文稿,此时也是半夜,整篇文稿从芯片组合入手,对于组合逻辑的分析只有两部分,其他部分更多是直接使用集成芯片,通过读芯片手册直接使用,其实还想对芯片内部的移位寄存器等进行入手分析,但好像,其这也是很难有穷尽,也很费时间的。本次的作业提交看来也已晚,还是有些拖延症,但这篇文稿现在更像是给自己的答案,但比起很多时候为感时间匆忙的敷衍,这次花去的时间也有些价值,算是宽慰吧。

网友A(2021-11-04):
还差一点点,如果把数码管换成2位的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