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单片机复位电路怎么选用

楼主(2019-12-26):
stc12c5a60s2晶振用到24M复位电路选复位1还是复位2?

网友A:
如果楼主没有用到外部低压检测复位功能,你就当RST2不存在。根据实际电路选用外部复位或内部复位。
RST复位管脚拉高并维持至少24个时钟加10us后,单片机会进入复位状态,恢复低电平后开始运行用户程序。
RST2 是电源通过2个电阻分压与内部1.33V基准电压比较,低于1.33V会进入复位状态,高于1.33V后开始运行用户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