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单片机一上电几个按键功能同时导通且不能关闭

楼主(2019-12-26):
#include<reg51.h>
#include"i2c.h"
#include"ds1302.h"

//--定义使用的IO口--//

//数码管IO

#define GPIO_DIG        P0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按键IO
sbit LED1=P2^0;
sbit LED2=P2^1;
sbit LED3=P2^5;

sbit K6=P3^5;
sbit K1=P3^0;
sbit K2=P3^1;
sbit K3=P3^2;
sbit K4=P3^3;
sbit K5=P3^4;
sbit K7=P3^6;

sbit beep=P2^6;

//--定义全局变量--//

unsigned char code GPIO_DIG_CODE[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0、1、2、3、4、5、6、7、8、9、A、b、C、d、E、F的显示码
unsigned char Num=0;
unsigned int DisplayData[8] = {0x3f,0x3f,0x3f,0x3f,0x3f,0x3f,0x3f,0x3f};
unsigned char KEYNUMA=0;
unsigned char KEYNUM=0;
unsigned char KEYNUM1=0;
//--声明全局函数--//

void At24c02Write(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 );
unsigned char At24c02Read(unsigned char );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   //误差 0us
void Timer0Configuration();
void delay(u16 i);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num0 = 0,num1 = 0,n;
        Timer0Configuration();
        Ds1302Init();
         while(1)

/***********************************************************************************
* K1-K4         功能
* K1,K2         模拟
* K3     存
* K4     读
***********************************************************************************/

        {
                        if(K1 == 0)                 //按键1按下
                {
                        Delay10ms(1);
                        if(K1 == 0)
                                num0=01;
                        while((n < 50)&&(K1 == 0))
                        {
                                n++;
                                Delay10ms(1);
                        }
                        n=0;
                        if(num0==256)
                                num0=0;
                }
                        if(K2 == 0)                 //按键2按下
                {
                        Delay10ms(1);
                        if(K2 == 0)
                                num0=02;
                        while((n < 50)&&(K2 == 0))
                        {
                                n++;
                                Delay10ms(1);
                        }
                        n=0;
                        if(num0==256)
                                num0=0;
                }
                if(K3 == 0)                 //按键3按下
                {
                        Delay10ms(1);
                        if(K3 == 0)
                                At24c02Write(2,num0);
                        while((n < 50)&&(K3==0))
                        {
                                n++;
                                Delay10ms(1);
                        }
                        n=0;
                }
                if(K4 == 0)                 //按键4按下
                {
                        Delay10ms(1);
                        if(K4 == 0)
                                num1 = At24c02Read(2);
                        while((n < 50)&&(K4 == 0))
                        {
                                n++;
                                Delay10ms(1);
                        }
                        n=0;
                }
        {
                DisplayData[0] = GPIO_DIG_CODE[num1/1000];//千位

                DisplayData[1] = GPIO_DIG_CODE[num1%1000/100];//百位

                DisplayData[2] = GPIO_DIG_CODE[num1%1000%100/10];//十位

                DisplayData[3] = GPIO_DIG_CODE[num1%1000%100%10];//个位

                DisplayData[4] = GPIO_DIG_CODE[num0/1000];//千位

                DisplayData[5] = GPIO_DIG_CODE[num0%1000/100];//百位

                DisplayData[6] = GPIO_DIG_CODE[num0%1000%100/10];//十位

                DisplayData[7] = GPIO_DIG_CODE[num0%1000%100%10];
        }

/*************************************************************************************************************
* K6   按下显示日期
**************************************************************************************************************/

                if(K6==0)
                {
                        delay(50);
                }
                        if(K6==0)//开关按下;
                {
                        KEYNUMA++;
                }
        if(KEYNUMA==1)//第一次按下;
        {
                        {

                Ds1302ReadTime();

                DisplayData[0] =num1=TIME[2]/16;                                //时

                DisplayData[1] =num1=TIME[2]&0x0f;

                DisplayData[2] = 0x40;

                DisplayData[3] =num1=TIME[1]/16;                                //分

                DisplayData[4] =num0=TIME[1]&0x0f;

                DisplayData[5] = 0x40;

                DisplayData[6] =num0=TIME[0]/16;                                //秒

                DisplayData[7] =num0=TIME[0]&0x0f;

                }
                if(KEYNUMA==2)
                {
                 num1=0;num0=0;
                        KEYNUMA=0;
                }
        }

/************************************************************************************
* K5 第一次按下蜂鸣器鸣叫
* K5 第二次按下蜂鸣器关闭
**************************************************************************************/

                if(K5==0)
                {
                        delay(20);
                }
                        if(K5==0)//开关按下;
                {
                        KEYNUM++;
                }
                if(KEYNUM==1)//第一次按下;
                {
                        beep=1;
                        delay(10);
                        beep=0;
                        delay(10);
                }
                                if(KEYNUM==2)
                        {
                                beep=0; //蜂鸣器不响
                                KEYNUM=0;
                        }

                {
                        beep=~beep;
                        delay(1000);//控制音调频率
                        beep=~beep;//控制声音大小
                        delay(10);
                }

/**********************************************************
* K7第一次按下,LED灯亮
* K7第二次按下,LED灯灭
**********************************************************/

                if(K7==0)
                {
                        delay(50);
                }
                        if(K7==0)
                {
                        KEYNUM1++;
                }
                if(KEYNUM1==1)
                {
                        LED1=1;
                        LED2=1;
                        LED3=1;
                }

                        if(KEYNUM1==2)
                {
                LED1=0;
                LED2=0;
                LED3=0;
                }

}

}

/*        void LcdDisplay(int temp)          //lcd显示

{

           float tp;

        if(temp< 0)                                //当温度值为负数

          {

                DisplayData[0] = 0x40;

                //因为读取的温度是实际温度的补码,所以减1,再取反求出原码

                temp=temp-1;

                temp=~temp;

                tp=temp;

                temp=tp*0.06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由?.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else

          {

                DisplayData[0] = 0x00;

                tp=temp;//因为数据处理有小数点所以将温度赋给一个浮点型变量

                //如果温度是正的那么,那么正数的原码就是补码它本身

        }

/*        DisplayData[1 ] = GPIO_DIG_CODE[temp / 10000];

        DisplayData[2  ] = GPIO_DIG_CODE[temp % 10000 / 1000];

        DisplayData[ 3 ] = GPIO_DIG_CODE[temp % 1000 / 100] | 0x80;

        DisplayData[ 4] =GPIO_DIG_CODE[temp % 100 / 10];

        DisplayData[5  ] = GPIO_DIG_CODE[temp % 10];

         DigDisplay();                                           //扫描显示
*//*        {
                if (temp==35)
                {
                                beep=1;
                                delay(10);
                                beep=0;
                                delay(10);
                }
        }
        {
                if (temp==-5)
                {
                                beep=1;
                                delay(50);
                                beep=0;
                                delay(50);
                }
        }
}*/

void Timer0Configuration()

{

        TMOD=0X02;  //选择为定时器模式,工作方式2,仅用TRX打开启动。

        TH0=0X9C;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00us

        TL0=0X9C;

        ET0=1;      //打开定时器0中断允许

        EA=1;       //打开总中断

        TR0=1;      //打开定时器

}

/*******************************************************************************

* 函 数 名         : Delay10ms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延时10ms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 b;

        //--c已经在传递过来的时候已经赋值了,所以在for语句第一句就不用赋值了--//

    for (;c>0;c--)

        {

                for (b=38;b>0;b--)

                {

                        for (a=130;a>0;a--);

                }

        }

}

/*******************************************************************************

* 函 数 名         : void At24c02Write(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dat)

* 函数功能                   : 往24c02的一个地址写入一个数据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At24c02Write(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dat)

{

        I2C_Start();

        I2C_SendByte(0xa0, 1);//发送写器件地址

        I2C_SendByte(addr, 1);//发送要写入内存地址

        I2C_SendByte(dat, 0);        //发送数据

        I2C_Stop();

}

/*******************************************************************************

* 函 数 名         : unsigned char At24c02Read(unsigned char addr)

* 函数功能                   : 读取24c02的一个地址的一个数据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unsigned char At24c02Read(unsigned char addr)

{

        unsigned char num;

        I2C_Start();

        I2C_SendByte(0xa0, 1); //发送写器件地址

        I2C_SendByte(addr, 1); //发送要读取的地址

        I2C_Start();

        I2C_SendByte(0xa1, 1); //发送读器件地址

        num=I2C_ReadByte(); //读取数据

        I2C_Stop();

        return num;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

* 函 数 名         : GPIO_DIGDisplayDatalay() interrupt 1

* 函数功能                   : 中断数码管显示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GPIO_DIGDisplayDatalay() interrupt 1

{

//定时器在工作方式二会自动重装初,所以不用在赋值。

//        TH0=0X9c;//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ms

//        TL0=0X00;

        GPIO_DIG=0; //消隐

        switch(Num)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6位

                case(7):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第7位

        }

        GPIO_DIG = DisplayData[Num]; //段选,选择显示的数字。

        Num++;

        if(Num>7)

        {

                Num=0;

        }

}

网友A:
按键都是通的可能与程序无关罢

网友B:
按键接通与断开和程序无关,在仿真图里按键旁边有一个小点,点一下闭合,再点一下断开,试一下看管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键都是通的可能与程序无关罢

我之前一直都是直接往练习板上烧,烧出来的结果就是蜂鸣器一直响,然后按下蜂鸣器控制按钮开始出现杂音,。LED控制按钮只能点亮不能熄灭。八位数码管上面按键K1按下显示01过几秒又跳回去。数码管上电显示的结果是00010003。我认为可能是          DisplayData[1]=num1=TIME[2]&0x0f;      那一段出错,但是排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键接通与断开和程序无关,在仿真图里按键旁边有一个小点,点一下闭合,再点一下断开,试一下看管用吗

我一直是在练习板上烧,然后看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