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动态显示与矩阵键盘实验 Proteus仿真程序

楼主(2019-12-27):
矩阵式键盘键值分别是0-9,最下面一排键位功能键,左右两个键分别为“清0键”“C,和”“回车键”“8 ”,其它键无效。未按键不显示,每按键一次,键值在最低位显示,原键值向高位移一位。按8个键后,再按键无效。按清0键全显示“0”。按“8 ”后全部熄灭,再按键重新开始。
设计思路:
1、 动态显示
(1)设置8个数据的一维显示数组disp[],设置位选码数组sled_bit[]对应每个数码管;设置2个一维数组,data uchar ar[8]={1,9,4,9,1,0,0,1}data uchar br[8]={2,0,1,4,1,2,1,0};按K1K2键进入外部中断0,在外部中断程序中根据按键将ar[]br[]数据送人disp[]
2T0500us中断1次,在T0中断中点亮一个数码管。在T0中断函数中,① P1.3=1U1U2输出高阻;② P1.4=1P0口输出段码,P1.4=0U1锁存输入的段码;③ P1.5=1P0口输出位选码,P1.5=0U2锁存输入的位选码;④ P1.3=0U1U2同时输出段码和位选码,进行显示。
2、 矩阵式键盘按键识别
1行、列输出后要延时,才读出相应特征值
2进行键值分析前要具备如下条件:
要有键按下,设a是得到的键值,if(a!=0xff)才继续进行;
要等键弹起,若输出P2=0x0f,则P2!=0x0f 要等待,while(P2!=0x0f)
每次进行完键值分析后,要延时。
3、 功能键位
设置功能键位时单独处理,对位选数组disp[]做相应的修改并修改显示标志位。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out=P1^3;
sbit page=P1^4;
sbit bite=P1^5;
data uchar a,num,i,j=0,y,b;
//char data *px;
uchar code table1[]={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data uchar disp[]={16,16,16,16,16,16,16,16};
uchar table2[]={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00};
//uchar table2[]={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0xff};
//uchar data b1[]={2,0,1,4,1,2,1,0};
//uchar data b2[]={1,9,4,9,1,0,0,1};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char j;
        for(;i>0;i--)
        for(j=0;j<125;j++)
        ;
}
void main()
{
        TMOD=0x01;           //定时器T0的方式1
        //TMOD=0x50;  定时器T1的方式1
        TH0=65036/256;
        TL0=65036%256;
        ET0=1;
        EA=1;
//        TR0=1;
        EX0=1;        //开关外部中断
        IT0=1;        //外部中断0触发方式为跳变沿触发
        PX0=1;        //设置外部中断0优先于1;
//        out=1;
//        P0=0xff;
        while(1){
        TR0=1;
                P2=0xf0;
                a=P2;
//                a=~a;
                P2=0x0f;
                b=P2;
                a=a|b;
                if(a!=0xff)
                {
                        while(P2!=0x0f);
                        switch(a)
                        {
                                case 0xee: num=0;break;
                                case 0xde: num=1;break;
                                case 0xbe: num=2;break;
                                case 0x7e: num=3;break;
                                case 0xed: num=4;break;
                                case 0xdd: num=5;break;
                                case 0xbd: num=6;break;
                                case 0x7d: num=7;break;
                                case 0xeb: num=8;break;
                                case 0xdb: num=9;break;
                                case 0xe7: num=12;break;
                                case 0x77: num=15;break;
                        }
                        if(num<10&&disp[0]==16){
                        for(i=0;i<7;i++)
                        disp[i]=disp[i+1];
                        disp[7]=num;
                        }
                        else if(num==12)
                        {
                                for(i=7;i>0;i--)
                                disp[i]=disp[i-1];
                                disp[0]=16;
                        }else if(num==15)
                        {
                                for(i=0;i<8;i++)
                                disp[i]=16;
                        }else if(disp[0]!=16){
                        for(i=0;i<7;i++)
                                disp[i]=16;
                        disp[7]=num;

                        }
                }
                delay(50);
        }
}
void EXO_int() interrupt 0
{

}
void T0_int() interrupt 1
{
        uchar k;
        TH0=65036/256;
        TL0=65036%256;
        out=1;
        k=disp[j];
        P0=table2[k];//显示的值
        page=1;
        page=0;
        P0=table1[j]; //显示的位
        bite=1;
        bite=0;
        out=0;
        j++;
        if(j>7) j=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