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神,这个Altium Designer图怎么老是报错?

楼主:
是不是脚位见缝隙太小了?

网友A(2019-12-28):
上面已经提示过了是间距过小,这个是可以改规则来实现的不报错,建议这个引脚的距离可以改为六,这个一般厂家都是可以生产的,然后你处理报错的时候可以运行drc检查,就可以分别查看不同类型的错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面已经提示过了是间距过小,这个是可以改规则来实现的不报错,建议这个引脚的距离可以改为六,这个一般厂 ...

好的,以前用99,现在改用这个,很多不懂

网友C:
用99SE和AD,原则上来说是一样的
都要设定好规则,然后再布线
像你这个情况,比如,IC引脚间距是0.127mm的,你布线是要0.5mm的,那么,你就先设定好0.5mm的规则来布线,然后再布线IC引脚,或者是先布线IC引脚再改规则来布线也是一样的
总之,DRC是一定要检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