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p三极管驱动蜂鸣器,为什么大家都只接在pnp的c极而不是e极。

楼主(2019-12-27):
pnp三极管驱动蜂鸣器,为什么大家都只接在pnp的c极而不是e极,能不能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A:
蜂鸣器接在集电极,三极管起开关作用,接在发射极,三极管是射极跟随器形式,只有电流放大作业。

网友B:
基本常识吧:
中,无论BUZZER阻抗大小,都不会影响BUZZ的控制。
中,如果BUZZER阻抗很大,PNP三极管的e会变低的,就会影响BUZZ的控制。

网友C:
基础常识需要补,另外的因素也需要考虑到,无论接哪都能很好控制。

网友D:
对于蜂鸣器,这两种接法都可以正常发声。不过,接在发射极会因为负载电流对基极电流的影响。板凳已经有解释。

网友E:
接三极管C极电流大,稳定性高!

网友F:
这两种接法都可以的

网友G:
PNP三极管电流是从E流入的,挂在上面电流流入不了吧,个人理解是这样

网友H(2020-05-13):
第一种接法是正确的,三极管导通后E极的电压大于B极,三极管一直处于保护导通状态。
第二种接法错误的,三极管导通后把E极的电压拉低到0.3V使三极管关闭,蜂鸣器不响。

网友I:
共集电极电压增益小于等于1

网友J:
你这个分析总结出的问题很有水平,说明善于分析、学习。
板凳、5、6、7的解答较好。但重新说一下:
三极管是电流控制型,MOS管是电压控制型,此不论MOS。
Ieb决定Iec的大小,Buz需要工作在开关状态,如果接在e,Ieb受Buz的阻搞影响,阻抗过大,Ieb会较小,有可能不能让Iec饱和。电磁线圈式的阻搞小,相当于8~几十Ω,基本能正常发声。电容式的Buz阻抗很大,特别是无源电容式的,相当于一个电容,此时断开Ieb直流,这时Buz很难发声。故接在C极最可靠。
我做过NMOS驱动桥,结果一侧的NMOS压降接近VCC的一半,成为废品,教训深刻。

网友J:
无源电容式不太准确,说成无源压电陶瓷片较准确。

网友K:
学习了  我也在做这个。。。。

网友L(2021-12-11):
接发射输出,有强负反馈作用,电压增益负数,基极电压要比集电极电压高很多才能饱和

网友M:
如何连接蜂鸣器取决于应用,一种连接是高端驱动,另一种是低端驱动。

网友N:
接在C极肯定是能正常工作的,接在E极就不好说了,因为任何蜂鸣器都有一定的阻值。如果蜂鸣器阻值很小应该能够工作,如果阻值比较大就不能工作了,这时的E极与C极电压很接近,三极管不容易导通。

网友N:
引用 网友N:
接在C极肯定是能正常工作的,接在E极就不好说了,因为任何蜂鸣器都有一定的阻值。如果蜂鸣器阻值很小应该能 ...

更正一下,E极与B极电压接近

网友O:
如果实在是搞不清楚三极管工作原理,那就用仿真软件看下BUZZ接地后Buzzer两端电压,两张图完全不一样好不好,声音也不一样大。

网友P:
这样接应该声音会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