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id I2CStart(void) 请问一下这个函数后面括号里面为什么还要加一个void

楼主(2019-12-27):
Void I2CStart(void)    请问一下这个函数后面括号里面为什么还要加一个void        不加可以吗?

网友A:
void=空白,表示没有参数,不加也可以。

网友B:
代表无参数,不加也可以

网友C:
可以的,void是空的意思,加不加是一个意思

网友D:
Void I2CStart(void) 指的是没有入参,Void I2CStart()指的是入参可以是任何数,不一样的!

网友E:
void表示空,没有值,你可以不加

网友F:
可以的,不加

网友G:
见意你将C语言形参与实参看一看,这是很基础的知识.

网友H:
不加也可以,加了就是告诉编译器我这个函数是没有入口参数的。

网友I:
可以不加这个void ,没有返回参数。空

网友J:
表示没有输出的参数

网友K:
加不加都可以

网友L:
两个的编写习惯,在每一个子函数括号里加参数,void便是无参数

网友M:
()与(void)是一样的,看个人喜好,哪种漂亮用哪种

网友N:
不加也没错,只要你运行不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