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已经设计了远近光的变换模式。怎么加个按键来切换手动控制和智能控制呢

楼主(2019-12-27):
这个是模拟远近光的智能变光,要加一个功能就是使用一个键能切换两种模式,请问要加那些编码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整型变量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字符型变量
unsigned int flag=0;
unsigned int flah=0;

sbit led1=P2^0; //近光灯 定义led连接端口
sbit led2=P2^1;    //远光灯
sbit led3=P2^2;
sbit led4=P2^3;

sbit K1 = P3^0;    //按键
sbit K2 = P3^1;
//sbit K3 = P3^2;    //按键
//sbit K4 = P3^3;

sbit GM = P1^2;//光敏传感器

void GM_IO();
void delayms(uint);                    //声明延时函数
void key_sd();

void main()
{
while(1)
{
  key_sd();
  GM_IO();

}
}

/*------------------------------------------------
               自动识别子程序
------------------------------------------------*/
void GM_IO()
{
   if(GM==1)  //光照强,
   {
      led1=0;//打开近光灯
      led2=1;
   }

   if(GM==0)
{
    led1=1;
    led2=0;

}

}
/*------------------------------------------------
               手动控制子程序
------------------------------------------------*/
void key_sd()
{
if(K1==0)
   {
     delayms(20);

     if(K1==0)
     {
       led3=~led3;
     }
     while(!K1);

   }

    if(K2==0)
   {
     delayms(20);
     if(K2==0)
     {
       led4=~led4;
     }
            while(!K2);

   }
   }
/*------------------------------------------------
                 延时函数子程序
------------------------------------------------*/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x=多少就延时多少ms
     for(j=110;j>0;j--);
}

网友A:
定义一个标志位,按键按下一次取反一次,然后判断标志位,为0则是近光灯,为1则是远光灯

网友B:
定义一个标志位,初始值为0,按下按键时取反,然后在主函数内进行判断,为0时手动控制,为-1时智能控制

网友C:
最简单加个开关控制单片机电源就可以了,打开电源:自动,断开电源:手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