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LCD显示温湿度、超声波测距和烟雾浓度,但是显示不出来,求大神们帮忙看看

楼主(2019-12-27):
#include <reg52.h>
#include<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rs = P0 ^ 4;                 //LCD管脚
sbit rw = P0 ^ 3;
sbit e = P0 ^ 2;
sbit trig=P1^4;                        //超声波管脚
sbit echo=P1^5;int i=0;
unsigned char code ASCII[15] =    {'0','1','2','3','4','5','6','7','8','9','.','-','M'};
u8 num[16]=' ';
u8 yw[16]=' ';
bit state;                        //读状态标志位
u16 dis;                        //距离放在这里
unsigned char code cmd[9] = {0xFF, 0x01, 0x86,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79};
unsigned char buf[9] = {0};
unsigned char nub = 0;
unsigned int value = 0;
unsigned char flag = 1;
unsigned char w;
sbit P2_0 = P2^0;
bit nug;
unsigned char shidu_int;
unsigned char shidu_point;
unsigned char tem_int;
unsigned char tem_point;
unsigned char check;
unsigned char self_check;
bit state;

void delay5ms()                //@11.0592MHz**************************延时函数
{
        u8 i, j;

        i = 9;
        j = 244;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15ms()                //@11.0592MHz
{
        u8 i, j;
        i = 27;
        j = 226;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12u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_nop_();
        _nop_();
        _nop_();
        i = 30;
        while (--i);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        //延时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j;
        for(i=0;i<ms;i++)
        {
                for(j=0;j<200;j++);
                for(j=0;j<102;j++);
        }
}

bit read_busy()                        //读状态
{
        e = 0;
        rs = 0;
        rw = 1;
        e = 1;
        state = P2 >> 7 | 0;
        delay5ms();
        e = 0;
        return state;
}

void write_cmd(unsigned char cmd)                //写指令
{
        while(read_busy());                        //等待lcd屏不忙
        e = 0;
        rs = 0;
        rw = 0;
        P2 = cmd;
        e = 1;
        delay5ms();
        e = 0;
}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e)
{
        while(read_busy());                        //等待lcd屏不忙
        e = 0;
        rs = 1;
        rw = 0;
        P2 = date;
        e = 1;
        delay5ms();
        e = 0;
}

void init_dht11()
{
        //启动dht11采集数据 《-》 初始化dht11
        P2_0 = 1;
        P2_0 = 0;
        delay_ms(20);
        P2_0 = 1;
        delay_ms(0.04);
}

unsigned char read_io()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date = 0;
                for(i = 0; i < 8; i++)
                {
                        while(P2_0 == 0);  //过掉50us的时间间隙
                        nug = 0;
                        delay_ms(0.03);
                        if(P2_0 == 1)
                        {
                                nug = 1;
                        }
                        date = date << 1;
                        date = date | nug;
                        while(P2_0 == 1);                //过掉收到的数据位为1的那段时间
                }
                return date;
}
void init_serial()         //********************************************烟雾浓度模块
{
        //1.配置串口通信方式1 接收使能
        //SCON
        SM0 = 0;
        SM1 = 1;        //配置串口通信的方式1
        REN = 1;        //接收使能
        //2.配置波特率为9600
        TMOD = 0x20;        //配置定时器1的工作方式2  8位自动重装
        TH1 = 0xFD;                //配置定时器计数寄存器高8位的重装值
        TL1 = 0xFD;                //配置定时器计数寄存器低8位的起始计数值
        TR1 = 1;                //开启定时器1
        EA = 1;                        //开启总中断
        ES = 0;                        //关闭串口中断
}
void uart(void) interrupt 4
{
        if(RI == 1)
        {
                buf[nub] = SBUF;//接收数据
                RI = 0;      //清除接收标志位
                nub++;
        }
        if(nub == 9)
        {
                ES = 0; //关闭串口中断
                if(buf[0] == 0xFF && buf[1] == 0x86)
                {
                        value = buf[2] << 8 | buf[3];   //烟雾浓度值
                }
                nub = 0;
                flag = 1;
        }
}

void Timerinit()           //初始化定时器  **********************************超声波测距模块
{
        TMOD=0x01;
        TH0=0;
        TL0=0;
}

unsigned int distance()                //算距离的函数
{
        u16 y,z;
        echo=0;
        trig=1;
        Delay12us();
        trig=0;
        while(echo == 0);
        TR0 = 1;
        while(echo == 1);
        TR0 = 0;
        y=TH0*256+TL0;   //计算高电平的时间
        z=(y*1.7)/100;
        TH0 = 0x00;
        TL0 = 0x00;
        return z;
}

void init_lcd()                        //初始化lcd屏幕
{
        //1.延迟15ms
        delay15ms();
        //2.写指令38H
        write_cmd(0x38);
        //3.延迟5ms
        delay5ms();
        //4.写指令38H
        write_cmd(0x38);
        //5.延迟5ms
        delay5ms();
        //6.写指令38H
        write_cmd(0x38);
        //7.以后每次写指令、读/写数据之前均需检测忙信号
        //8.写指令38H:显示设置模式
        //while(read_busy());
        write_cmd(0x38);
        //9.写指令08H:显示关闭
        //while(read_busy());
        write_cmd(0x08);
        //10.写指令01H:显示清屏
        //while(read_busy());
        write_cmd(0x01);
        //11.写指令06H: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while(read_busy());
        write_cmd(0x06);
        //12.写指令0CH: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while(read_busy());
        write_cmd(0x0C);
}

void  xianshi( )
{

        u8 i;
    init_serial();
        Timerinit();                //初始化定时器
        while(1)
        {
                dis = distance();                                                 //****************************************距离
                for(i=4;i>0;i--)
                {
                        num[i]=ASCII[dis%10];
                        dis/=10;
                }
                write_cmd(0x80);   //设置数据指针的位置
                write_data('J');
                for(i=0;i<5;i++)  //写数据
                {
                        write_data(num[i]);
                }
                if(flag == 1)                                                   //*************************************烟雾浓度
                {
                        //调用数码管显示函数display(value);
                        write_cmd(0x80+0x08);   //设置数据指针的位置
                    write_data('Y');
                        ES = 1;          //关闭串口中断
                        for(w = 0; w < 9; w++)
                        {
                                SBUF = cmd[w];
                                while(TI == 0);   //等待数据发送完成
                                TI = 0;                          //软件清零 清除发送完成中断标志位
                        }
                        write_data(SBUF/1000);
                        write_data(SBUF%1000/100);
                        write_data(SBUF%1000%100/10);
                        write_data(SBUF%1000);
                        flag = 0;
                        ES = 0;                                 //开启串口中断
                }

                //启动dht11采集数据 《-》 初始化dht11         ******************************************温湿度
                init_dht11();
                if(P2_0 == 0) //dht11响应了
                {
                        while(P2_0 == 0);  //过掉dht11的响应信号
                        while(P2_0 == 1);  //过掉dht11把总线拉高的80us
                        shidu_int = read_io();
                        shidu_point = read_io();
                        tem_int = read_io();
                        tem_point = read_io();
                        check = read_io();
                        self_check = shidu_int + shidu_point + tem_int + tem_point;
                        if(check == self_check)
                        {
                                write_cmd(0x80+0x40);                //设置数据指针
                                write_data('S');                        //显示湿度
                                //调用lcd显示函数write_date()
                                write_data(shidu_int/10);
                                write_data(shidu_int%10);
                                write_data(shidu_point/10);
                                write_data(shidu_point%10);
                                write_cmd(0x80+0x48);                //设置数据指针
                                write_data('W');                        //显示温度
                                write_data(tem_int/10);
                                write_data(tem_int%10);
                                write_data(tem_point%10);
                        }
                }
        }
}

void main()
{
        init_lcd();                        //初始化显示屏
        xianshi( );                        //显示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