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s2812灯珠能源消耗问题

楼主(2019-12-27):
如果设定8粒LED贴片灯珠(ws2812),加上3.7v升压到5v模块,400毫安的电池,可以用多长时间,有没有计算公式啊~

网友A:
3.7应该是锂电池,有容量标称的,容量就是电流时间,可粗略计算,精确计算要估计损耗等因素都考虑到。测量电池流出电流即可计算。

网友B:
ws2812一个 三色最大亮度实测63mA左右 电池供电 堪忧

网友C:
考虑到升压的损耗,一到两个小时左右估计是不会超过2个小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