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车辆超载检测仿真程序

楼主:
车辆超载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ath.h>
#include <ad.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long
uchar code zifux[]="0123456789abcdef";
uchar code zifu0[]=" Overload test  ";
uchar code zifu1[]=" parameter set"  ;

sbit  key4=P2^3;  //-
sbit  key5=P2^4;  //+
sbit  key6=P2^5;  //moshi

//-----------------------------

sbit  led2=P0^1;  //灯
sbit  led3=P0^2;  //灯
sbit  buz=P2^0;

//模式
uchar moshi=0;
uchar run=3;
uchar runled=0;

uchar timel,timeh;
uchar a_a;

//次数
uint  num=0;
uint  time=1;
uint  t=0;
uint  t1=0;
uint  ctime=1000;
uint  R_flag=0;
uint  C_flag=0;
uint  f=1;
uint  s1=0;
uint  ff=0;
uint  tt=1;
ulong  ad;
#include "1602.h"
//#include "eepom52.h"

void xianshi0()
{

  //Weight---------
  LCD1602_string(1,1,zifu0);
  ad= adc0832(0);
  ad=ad*4000/255;
  lcd1602_adr(0x46);
  lcd1602_writenumber('w');
  lcd1602_writenumber(':');
  lcd1602_writenumber(0x30+ad/1000);
  lcd1602_writenumber(0x30+ad%1000/100);
  lcd1602_writenumber(0x30+ad%100/10);
  lcd1602_writenumber(0x30+ad%10);
  lcd1602_writenumber('k');
  lcd1602_writenumber('g');
  //Count--------
  lcd1602_adr(0x40);
  lcd1602_writenumber('c');
  lcd1602_writenumber(':');
  lcd1602_writenumber(0x30+num%100/10);
  lcd1602_writenumber(0x30+num%10);

}

void xianshi1()
{
  LCD1602_string(1,1,zifu1);
  //Weight---------
  lcd1602_adr(0x46);
  lcd1602_writenumber('w');
  lcd1602_writenumber(':');
  lcd1602_writenumber(0x30+ctime/1000);
  lcd1602_writenumber(0x30+ctime%1000/100);
  lcd1602_writenumber(0x30+ctime%100/10);
  lcd1602_writenumber(0x30+ctime%10);
  lcd1602_writenumber('k');
  lcd1602_writenumber('g');
  lcd1602_adr(0x4e); lcd1602_writenumber(' ');

  //Count---------
  lcd1602_adr(0x40);
  lcd1602_writenumber('c');
  lcd1602_writenumber(':');
  lcd1602_writenumber(0x30+time%100/10);
  lcd1602_writenumber(0x30+time%10);
  lcd1602_adr(0x44); lcd1602_writenumber(' ');
}

//控制---------------------------------
void ctrl()
{
        //**********************************************************
   if(moshi==0)
   {
         //开始
        {
        runled=1;
        IT0=1;        //INT0 中断允许
        EX0=1;    //INT0
        //------INT1 中断允许-------
        IT1=1;        //INT1 中断允许
        EX1=1;    //INT1
   }
  }
   if(key6==0)
   {
   moshi=moshi+1;
   if(moshi==2){lcd1602_adr(0x44); lcd1602_writenumber('<');}
   if(moshi==3){lcd1602_adr(0x4e); lcd1602_writenumber('<');}
   if(moshi==4) moshi=0; while(key6==0);
   }
        //人数设置
        if((key4==0)&&(moshi==2))
        {
        lcd1602_adr(0x44); lcd1602_writenumber('<');
        if(time<99)time=time+1;         while(key4==0);
        }
        if((key5==0)&&(moshi==2))
        {
        lcd1602_adr(0x44); lcd1602_writenumber('<');
        if(time>0) time=time-1;  while(key5==0);
        }
        //重量设置
        if((key4==0)&&(moshi==3))
        {
        lcd1602_adr(0x4e); lcd1602_writenumber('<');
        if(ctime<4000)ctime=ctime+100;while(key4==0);
        }
        if((key5==0)&&(moshi==3))
        {
        lcd1602_adr(0x4e); lcd1602_writenumber('<');
        if(ctime>0)ctime=ctime-100; while(key5==0);
        }
   }

//主函数
void main()
{
  _delay_ms(10);
//  led2=0;led1=1;
  //初始化
  lcd1602_init();
  LCD1602_string(1,1,zifux);
  LCD1602_string(1,1,zifu0);
  //------INT0 中断允许-------
  IT0=1;        //INT0 中断允许
  EX0=1;    //INT0
  //------INT1 中断允许-------
  IT1=1;        //INT1 中断允许
  EX1=1;    //INT1
  //使能中断
  EA=1;
  num=0;
  while(1)
  {
        if(moshi==0)xianshi0();
        if(moshi>0)        xianshi1();
        ctrl();
    if(C_flag==1)
        {
        led3=0;
        _delay_ms(500);
        _delay_ms(500);
        _delay_ms(500);
        led3=1;
        C_flag=0;
        }
        if(R_flag==1)
        {
        led2=0;
        _delay_ms(500);
        _delay_ms(500);
        _delay_ms(500);
        led2=1;
        R_flag=0;
        }
        if((num>time)||(ad>ctime)){buz=0;}
   else {buz=1; }
}
}

//----INT0 中断函数
void  EX_INT0() interrupt 0
{
//功能1
if(runled==1)
{
t=1;
if((t1==1))
{
num=num+1;
t1=0;
t=0;
R_flag=1;
ff=1;
}
if(num==ctime){f++;ff=0;}
}
}
//----INT1 中断函数
void  EX_INT1() interrupt 2
{
  if(runled==1)
  {
        t1=1;
        if(num==ctime)
{
  s1++;
  if(f>s1)
        {
        ff=1;
s1=0;
f=0;
}
}
        if((t==1)&&(num>0)&&(ff==1))
        {
        num=num-1;
        t1=0;t=0;
  C_flag=1;
  }
}
}

Keil5代码与Proteus7.5仿真下载:

网友A(2021-02-16):
大家不要下载这份文件,不行啊,里面的仿真文件都是破损的,打不开。我下载了两次,都不行啊,还我10个下载币。请工作人员审核的时候好好审核一下,亲自运行一下仿真文件好吗,我们回答问题得币也不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家不要下载这份文件,不行啊,里面的仿真文件都是破损的,打不开。我下载了两次,都不行啊,还我10个下载 ...

我用Proteus7.5版本可以打开,不过显示是这样的,估计你不是用的Proteus7.5吧,大家有时间研究一下看看程序有问题没有,还有没有改进的地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用Proteus7.5版本可以打开,不过显示是这样的,估计你不是用的Proteus7.5吧,大家有时间研究一下看看程序 ...

你好,我用proteus7.8和proteus8.0都试过不行,奇怪,低版本的7.5竟然可以打开,神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用proteus7.8和proteus8.0都试过不行,奇怪,低版本的7.5竟然可以打开,神奇

你好,请问怎么运行呀,没有说明呢

网友D(2022-04-28):
源程序是test.uvproj用Keil5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