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单片机外中断的一些应用

楼主(2019-12-27):
实验是初始预设值为负,压力传感器不断回传数值,在未设置预设值时没有比较。在某个时刻,需要使用4*4矩形键盘输入预设值,在输入预设值后,压力传感器回传的数值会不断和预设值进行比较,高于预设值的时候发出警报。
个人思路是主函在一直检测预设值是否设置,当检测到矩形键盘有按键按下时,跳到中断中,进行键盘输入数据的处理。
问题是:如何利用矩形键盘引发中断,有没有类似的例子?

网友A:
还有就是器件的参数都没有,不如那个宝买成品或直接定制吧。

网友B:
没必要使用中断来设置啊,键盘扫描,右键按下就执行设置子函数就行了。
假如楼主一定要使用中断,那就用一个i/o(如P1.0),连接到P3.2,然后有键按下就使P1.0低电平,从而启动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