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GPIO编程模板

楼主(2019-12-27):
在昨天我已经用寄存器初始化了GPIO,大家只要按照这个套路来基本上不会有问题。这里我总结一下几点。
1)以LED这个元件来看。我们在编写这个程序的时候,GPIO一定是作为输出模式。在LED.h文件中我们可以宏定义,#define  LED_ON   GPIOx->ODR |=();
关闭的时候定义#define  LED_OFF   GPIOx->ODR &= ~();LED闪烁的时候 #define  LED_FZ   GPIOx->ODR  ^= ();这样我们在函数调用这些宏可以一目了然的知道程序的意思。这宏定义在LED,BEEP,DHT11,IIC,SMG等会经常用到。

2)在多个引脚输出不同的电平来控制器件的工作状态的时候。一个一个宏定义比较麻烦,比如8个LED。我们可以这样做,将不同时刻的电平状态封装成一个数组,比如共阴/阳极数码管,还有步进电机的电平状态。我这用数码管为例,unsigned char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这里有0,1,2,.......9,a,b,c,d,e,f.16中状态
代码如下
for(i=0;i<16;i++)
{
  GPIOA->ODR &=~(table[ i]<<n);//每次都要清除上一次保留的值,防止下一次往里面写,造成数据错误
  GPIOA->ODR |= (table[ i]<<n);
delayms(120);
}
//3相步进电机为例。
unsigned char  FFW[8]={0xf1,0xf3,0xf2,0xf6,0xf4,0xfc,0xf8,0xf9}; //正转
unsigned char  FFZ[8]={0xf9,0xf8,0xfc,0xf4,0xf6,0xf2,0xf3,0xf1}; //反转
//这单双八拍:A-AB-B-BC-C-CD-D-DA,其他的状态大家模仿来做,这就是我上面说的把不同电平状态封装成一个数组。
PB15     PB14     PB13     PB120            0           0           1                              相位值0            0           1           10            0           1           00            1           1           00            1           0           01            1           0           01            0           0           01            0            0           1

/************************************************
函数功能:控制电机运行的转长,速度,和方向
参数:circle:电机的圈数,speed:电机速度,p:电机方向。
返回值:无。
*************************************************/

void Moter_Single_Beat(u32 circle,u32 speed,u8 *p)
{

  u32 i,j;
  for(i=0;i<=circle;i++)
  {
      for (j=0; j<8; j++)
        {
          GPIOG->ODR&=~(0xf<<2);
     GPIOG->ODR|=((p[j]&0xf)<<2);  //我这里取得是低4位,GPIOG2-5
          SysTick_Delayms(speed);
        }
  SysTick_Delayms(speed);
  }

}

如果大家对位操作不了解的话,可以留言我可以讲讲位操作。对寄存器操作就是位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