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用单片机的一个i/o端口去同时点亮3*ed灯矩阵 的所有led? 求明示

楼主(2019-12-27):
如题,关于单片机同时点亮LED灯矩阵

网友A:
并联就可以

网友B:
一个IO端口,电流不够!用IO端口控制个三极管导通!通过三极管去点亮

网友C:
楼主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有歧义的。要点亮的LED很多,直接I/O是点不亮的,所以答案是:不能。但如果I/O的输出只是控制驱动电路去点亮LED,那么答案是:能,而且LED数量不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有歧义的。要点亮的LED很多,直接I/O是点不亮的,所以答案是:不能。但如果I/O的输出 ...

谢谢  我明白了

网友D:
你要把所有的led都连接到该端口,但是只能实现同时控制,不能分别对led灯进行不同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