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波定位+WIFI通信上位机设计 附小车及基站代码

楼主:
          声波定位+WIFI通信上位机

一、 任务
设计并制作一个声定波位控制系统,示意图如图1所示。

图1 系统规定场地简易示意图
图中,OA、OB、CB、CA长1m且相邻线相互垂直,即O、A、B、C连线组成一正方形场地,以O点为原点,OA为x轴,OB为y轴。
声波定位控制系统有一个可移动声源 S位于正方形场地内,正方形场地周围可自行部署声波传感器通信系统控制系统,场地内除了可移动声源不可布置任何装置。
  二、要求
1、 基本要求
1.1   制作一电池供电的声源S,要求发声装置位于装置正中心,声源S总体尺寸要求长宽各不超过15cm,声波信号形式不限定,电池规格不限定;
1.2   在能放下声源的前提下,在正方形场地内任意一点放置声源S,要求能测量出声源SO距离,误差不大于5%
1.3   在1.2的前提下,能测量出声源S在坐标轴上的坐标(X1,Y1),要求在屏幕上绘制正方形场地示意图(如图1)并在图中标出坐标(X1,Y1),要求测量值误差不大于5%
1.4   在1.1的前提下,声源S可以移动,并且可以无线遥控控制,在手动遥控控制其移动到另一位置后,在2内可实现要求1.21.3内的测量要求;
2、 发挥部分
2.1     在1.4的前提下,在屏幕上绘制出声源S在正方形场地上的移动轨迹,绘制的轨迹与实际轨迹差别不超过10cm移动轨迹要求由测评者提供;
2.2     断开手动遥控控制的前提下,在屏幕上输入一坐标(X2,Y2),声源S自动从当前位置移动到坐标(X2,Y2),误差小于5cm
2.3     断开手动遥控控制的前提下,在屏幕上用手绘制一移动轨迹,声源S自动到达轨迹起点,再按着绘制的移动轨迹移动,实际轨迹与人工绘制的轨迹相差不超过10cm;
2.4     正方形场地周围部署的声波传感器越少越好,声源S长宽越小越好;
  三、说明
1.     声源和声波传感器不限,只能使用声波定位的方式来实现,声波频率不做限定;
2.     声源S尺寸超过要求、不使用电池供电则取消测评资格
3.     屏幕尺寸应大于等于3.5寸;
4.     开发平台与方案不做限制

解决方案

在四个角安装超声波传感器接收头(基站,ESP8266+STM32F1),小车安装超声波传感器发射头(ESP8266+STM32F1+电机*2),利用红外光同步,测量四个距离。

通信方案采用WIFI组网,手机热点做路由。采用轻量,能保证一定质量的UDP通信,建立连接无需对方在线。以通信量最大节

点上位机作为服务器,基站作为上行节点(发数据),小车作为下行节点(收数据)。

通信格式设计为:
  a.上位机对小车
   发送:x,y\r\n;
   x,y绝对值表示左右轮的占空比;x或y>0表示车轮正向运动,x或y<0表示反向运动。特别的x 或y = 201表示急停。
  b.基站对上位机
   发送:a,b,c,d\r\n;

  表示声源到四个基站的距离。

上位机如下:

上位机设计暂时不公开

硬件和小车及文档见附件。

网友A(2020-05-13):
谢谢,吧主的帖子

网友B:
还是很牛X的。就是超声定位的描述的有点模糊。同步信号是发送的时钟同步,还是信号同步。时钟同步是如何保证时间的一致性。信号同步的传输时间误差和声波测速简直不能接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是很牛X的。就是超声定位的描述的有点模糊。同步信号是发送的时钟同步,还是信号同步。时钟同步是如何保 ...

信号同步,忽略光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