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实现语音识别和语音播报 LD3320,SYN6288

楼主(2019-12-27):
主要功能:
本系统采用STM32f103ZET6作为主控芯片,能对LD3320采集到的语音进行识别,通过相关函数进行syn6288进行相关播报。
LD3320用到SPI总线用到引脚为GPIOA4,5.6,7,用时外部中断线为PB12。

通过USART1串口与串口调试助手进行数据传输,在调试界面显示识别结果。

SYN6288用到USART3串口,PB10,PB11两个口,和SYN6288的RXD,TXD相连,通过voice_init函数模块初始化。
Play_Sound函数进行调用,检测使用状态。内含SYN_FrameInfo函数,进行语音播报。
(同时需注意有一些字无法读出来的)
具体连线信息见文件夹内  注意.txt

由于语音模块的买家的资料是必须买的才会给的,在文件里面就给大家带上啦。

主要功能:
本系统采用STM32f103ZET6作为主控芯片,能对LD3320采集到的语音进行识别,通过相关函数进行syn6288进行相关播报。

具体连线:
首先:
LD3320
SPI总线

RST—PB15,
CS--PA4,
IRQ—PB12,
WR—PB13,
MISO—PA6,
MOSI—PA7,
SCK—PA5
3.3  GND
具体可看压缩包文档。
地址:UNV-LD3320-V1.0\UNV-LD3320-V2.1-2019-05-16\4 使用手册

SYN6288

SYN6288 接口     STM32 接口     功能
VDD(5V)     5V         电源
GND         GND         电源
TXD         PB11         串口
RXD         PB10         串口
BY         PB1         播放繁忙接口

流水灯 四个(可不接,显示识别效果)

GND  PA6.7.8.9
VCC  LED正极

源代码和资料

网友A(2020-05-18):
问下,使用的是那种工作模式啊

网友B(2020-09-26):
ld3320怎么接单片机串口进行通信

网友C(2021-03-08):
我想知道LD3320模块可不可以做成这样的效果,识别到一句语音之后播放一段语音,形成语音交互的感觉。

网友D:
感谢分享,值得学习的资料

网友E(2021-05-04):
请问下为什么我的LD3320模块没有MISO和MOSI这两个接口

网友F(2022-05-09):
恭喜恭喜

网友G(2023-07-30):
引用 网友E:
请问下为什么我的LD3320模块没有MISO和MOSI这两个接口

ld3320有两种版本,SPI版的才有这种接口,另外一种串口版本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