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下这个proteus点阵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9-12-27):
如图,我还没烧程序进入单片机,一仿真点阵就全亮了,这是怎么回事?是对的还是哪里错了。捣鼓了一天了,特来求助各位大大,给小弟一个思路。

网友A: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仅供参考 timg (1).jpg 74LS138真值表                                                        74HC595真值表

51没写程序,引脚默认高电平,你的74LS138引脚都置位高电平,所以引脚也输出高电平,595也是一样,都是默认状态,所以灯就都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仅供参考 74LS138真值表                                                        74 ...

原来是这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