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蜂鸣器实现播放音乐(根据网上找到的程序修改的,非原创。注意晶振11.0592)

楼主(2019-12-27):
里面有五首歌(都是一部分,非整首歌),第一首播放青花瓷,让你感受单片机的强大魅力。注意:由于本人第一次画仿真电路图,所以仿真有瑕疵,但是在普中51单片机开发板上播放流畅,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根据普中51的电路图(压缩包中已提供)自己再画一个仿真。

#include "init.h"         //初始化库函数
#include "lcd.h"
sbit speaker=P1^3;//蜂鸣器
sbit key_next=P3^6;                //下一首
sbit key_last=P3^5;                //上一首
sbit key_pause=P3^7;        //暂停/播放
uchar a,b;
uchar number=0;                //记录播放哪一首歌的标志位
uchar pause=0;                //暂停/播放标志位
uchar code yinfu[]={0xfb,0xe9,      //Do
                   0xfc,0x5c,      //Re
                   0xfc,0xc1,      //Mi
                   0xfc,0xef,      //Fa
                   0xfd,0x45,      //So
                   0xfd,0x92,      //La
                   0xfd,0xd0,      //Si
                   0xfd,0xee,      //Do#
                                   0x00,0x00,           //间隔
};
uchar code shengri_tone[]={1,0,1,2,1,4,3,0, //生日快乐音调
                           1,0,1,2,1,5,4,0,
                           1,0,1,8,6,4,3,2,0,7,0,7,6,4,5,4,0       //0代表不发声,即停顿;数字即为音调
};
uchar code shengri_beat[]={24,1,24,48,48,48,72,5,//节拍
                           24,1,24,48,48,48,72,5,
                           24,1,24,48,48,48,48,72,5,24,1,24,48,48,48,72,5    //节拍,即tone表各音调的延时
};
uchar code laohu_tone[]={1,2,3,1,0,1,2,        //两只老虎乐谱 40个音符
                                                3,1,0,3,4,5,0,3,4,5,0,5,6,5,4,3,
                                                1,0,5,6,5,4,3,1,0,3,2,1,0,3,2,1,0
};
uchar code laohu_beat[]={24,24,24,48,5,24,24,//节拍
                                                24,48,5,24,24,48,5,24,24,72,5,24,24,24,24,//节拍
                                                24,48,5,24,24,24,24,24,72, 5,24,24,48,5,24,24,//节拍
                                                72,5//节拍  //节拍,即tone表各音调挠
};
uchar code yishan_tone[]={1,1,5,5,6,6,5,        //星星乐谱  54个音符
                                                0,4,4,3,3,2,2,1,0,5,5,4,4,3,
                                                3,2,0,5,5,4,4,3,3,2,0,1,1,5,5,
                                                6,6,5,0,4,4,3,3,2,2,1,0
};
uchar code yishan_beat[]={24,24,24,24,24,24,48,//节拍
                                                5,24,24,24,24,24,24,72,5,24,24,24,24,24,24,//节拍
                                                48,5,24,24,24,24,24,24,72,5,24,24,24,24,24,24,//节拍
                                                48,5,24,24,24,24,24,24,72,5//节模tone敢舻鞯难邮?
};
uchar code yinlv[][2]={
        {0,1},{1,1},{3,1},{5,1},{6,1},{8,1},{10,1},{12,1},{13,1},//演示超低音八度 123457671
        {0,1},{13,1},{15,1},{17,1},{18,1},{20,1},{22,1},{24,1},{25,1},//演示低音八度12345671
        {0,1},{25,1},{27,1},{29,1},{30,1},{32,1},{34,1},{36,1},{37,1},//演示中音八度12345671
        {0,1},{37,1},{39,1},{41,1},{42,1},{44,1},{46,1},{48,2},//演示高音八度 1234567
};
//青花瓷
uchar code qing_tone[49][2]={{0,0},//定义音律49个二维数组
{0xF9,0x1F},{0xF9,0x82},{0xF9,0xDF},{0xFA,0x37},{0xFA,0x8A},{0xFA,0xD8},{0xFB,0x23},{0xFB,0x68},{0xFB,0xAA},{0xFB,0xE9},{0xFC,0x24},{0xFC,0x5B},
{0xFC,0x8F},{0xFC,0xC1},{0xFC,0xEF},{0xFD,0x1B},{0xFD,0x45},{0xFD,0x6C},{0xFD,0x91},{0xFD,0xB4},{0xFD,0xD5},{0xFD,0xF4},{0xFE,0x12},{0xFE,0x2D},
{0xFE,0x48},{0xFE,0x60},{0xFE,0x78},{0xFE,0x86},{0xFE,0xA3},{0xFE,0xB6},{0xFE,0xC9},{0xFE,0xDA},{0xFF,0xEB},{0xFE,0xFA},{0xFF,0x09},{0xFF,0x17},
{0xFF,0x24},{0xFF,0x30},{0xFF,0x3C},{0xFF,0x47},{0xFF,0x51},{0xFF,0x5B},{0xFF,0x64},{0xFF,0x6D},{0xFF,0x75},{0xFF,0x7D},{0xFF,0x84},{0xFF,0x8B}
};
uchar code qing_beat[][2]={//定义曲谱数组,前数为音律,后数为音符节拍 ,要换歌改变简谱对应的音律号即可
{24,4},{24,4},{21,4},{19,4},{21,4},{14,8},{19,4},{21,4},{24,4},{21,4},{19,16},//记录菊花台简谱歌词:0553236 23532 天青色等烟雨 而我在等你
{24,4},{24,4},{21,4},{19,4},{21,4},{12,8},{19,4},{21,4},{24,4},{19,4},{17,16},//简谱歌词:0553235 23521 炊烟袅袅升起 隔江千万里
{17,4},{19,4},{21,4},{24,4},{26,4},{24,4},{22,4},{24,4},{21,4},{21,4},{19,4},{19,16},//简谱歌词:01235654 53322 在平地书刻你房间上的飘影
{17,4},{19,4},{17,4},{17,4},{19,4},{17,4},{19,4},{19,4},{21,8},{24,4},{21,4},{21,12},//简谱歌词:就当我为遇见你伏笔
{24,4},{24,4},{21,4},{19,4},{21,4},{14,8},{19,4},{21,4},{24,4},{21,4},{19,16}, //简谱歌词:0553236 23532 天青色等烟雨 而我在等你
{24,4},{24,4},{21,4},{19,4},{21,4},{12,8},{19,4},{21,4},{24,4},{19,4},{17,16}, //简谱歌词:0553235 23521 月色被打捞起 掩盖了结局
{17,4},{19,4},{21,4},{24,4},{26,4},{24,4},{22,4},{24,4},{21,4},{21,4},{19,4},{19,12},//简谱歌词:0123 5654 5332 25 322 11 如传世的青花瓷在独自美丽
{12,4},{21,8},{19,8},{19,4},{17,20}, //简谱歌词:你眼带笑意
{0xFF,0xFF}}; //歌曲结尾标识
//两只蝴蝶
uchar code hudie_tone[49][2]={{0,0},
        {0xF8,0x8B},{0xF8,0xF2},{0xF9,0x5B},{0xF9,0xB7},{0xFA,0x14},
        {0xFA,0x66},{0xFA,0xB9},{0xFB,0x03},{0xFB,0x4A},{0xFB,0x8F},
        {0xFB,0xCF},{0xFC,0x0B},{0xFC,0x43},{0xFC,0x78},{0xFC,0xAB},
        {0xFC,0xDB},{0xFD,0x08},{0xFD,0x33},{0xFD,0x5B},{0xFD,0x81},
        {0xFD,0xA5},{0xFD,0xC7},{0xFD,0xE7},{0xFE,0x05},{0xFE,0x21},
        {0xFE,0x3C},{0xFE,0x55},{0xFE,0x6D},{0xFE,0x84},{0xFE,0x99},
        {0xFE,0xAD},{0xFE,0xC0},{0xFE,0x02},{0xFE,0xE3},{0xFE,0xF3},
        {0xFF,0x02},{0xFF,0x10},{0xFF,0x1D},{0xFF,0x2A},{0xFF,0x36},
        {0xFF,0x42},{0xFF,0x4C},{0xFF,0x56},{0xFF,0x60},{0xFF,0x69},
        {0xFF,0x71},{0xFF,0x79},{0xFF,0x81}
        };
uchar code hudie_beat[][2]={{0,4},
        {23,4},{21,4},{23,16},{23,4},{21,4},{23,4},{21,4},{19,16},{16,4},
        {19,4},{21,8},{21,4},{23,4},{21,4},{19,4},{16,4},{19,4},{14,24},
        {23,4},{21,4},{23,16},{23,4},{21,4},{23,4},{21,4},{19,24},{16,4},
        {19,4},{21,8},{21,4},{23,4},{21,4},{19,4},{16,4},{19,4},{21,24},
        {23,4},{21,4},{23,16},{23,4},{21,4},{23,4},{21,4},{19,16},{16,4},
        {19,4},{21,8},{21,4},{23,4},{21,4},{19,4},{16,4},{19,4},{14,24},
        {23,4},{26,4},{26,16},{26,4},{28,4},{26,4},{23,24},{21,4},{23,4},
        {21,8},{21,4},{23,4},{21,4},{19,4},{16,4},{16,2},{19,2},{19,24},{0,20},
        {26,4},{26,4},{28,4},{31,4},{30,4},{30,4},{28,4},{23,4},{21,4},{21,4},
        {23,16},{23,4},{23,4},{26,4},{28,8},{28,12},{16,4},{23,4},{21,4},
        {21,24},{23,4},{26,4},{26,4},{23,4},{26,8},{31,8},{30,4},{28,4},
        {30,4},{23,8},{28,4},{28,4},{30,4},{28,4},{26,4},{23,4},{21,8},
        {23,4},{21,4},{23,4},{26,16},
        {0xFF,0xFF}};
//函数声明
void play(void);   //音乐播放控制函数
void key();                   //判断按键函数
void stop();           //暂停/播放函数
void display();           //液晶显示函数
void delay(uchar p); //歌曲延时函数
void pause1();                 //歌曲演示函数

void main()
{
        TMOD=0x01;
        TH0=a;
        TL0=b;
        ET0=1;//打开定时器,但是未允许中断
        TR0=1;

        number = 4;                  //首先播放青花瓷
        LcdInit();
        while(1)
        {
                play();
        }
}

void key()
{
        if(key_next==0)
        {
                delay_ms(10);
                if(key_next==0)
                {
                        number++;
                        if(number>6)
                        {
                                number=1;          //如果number>6,表示最后一首歌,返回第一首歌播放
                        }
                }
                        while(!key_next);
        }
        if(key_last==0)
        {
                delay_ms(10);
                if(key_last==0)
                {
                        number--;
                        if(number<1)
                        {          //如果number<1,表示第一首歌,返回最后一首歌播放
                                number=6;
                        }
                }
                while(!key_last);
        }
        if(key_pause==0)
        {           //暂停、播放
                delay_ms(10);
                if(key_pause==0)
                {
                        if(pause==1)
                        {
                                pause=0;
                        }
                        else
                        {
                                pause=1;
                        }
                }
                while(!key_pause);
        }
}

void stop()
{
        key();
        if(pause==1)
        {
                speaker=0;
                EA=0;                                //赞同是断开定时器中断
                while(1)
                {
                        key();
                        ShowString (0x01,"By:------ pause");
                        if(pause==0)
                        {
                                ShowString (0x01,"By:------      ");
                                EA=1;
                                break;
                        }
                }
        }
}

void play(void)
{
        uchar m=0;
        char s;
        uchar flag=1;
        uchar c=1;
        if(number==1)
        {
                display();                                 //显示歌名
                while(flag)
                {
                        EA=0;
                        c=shengri_tone[m];                       //取音符
                        s=shengri_beat[m];                      //取节拍
                        a=yinfu[2*c-2];
                        b=yinfu[2*c-1];
                        EA=1;
                        while(s--)
                        {
                                delay1();
                                stop();
                                if(number!=1)
                                {
                                        s=0;
                                        flag=0;
                                        break;
                                }
                        }
                        P2=b;
                        m++;
                        if(m>=33){
                                number=2;
                                flag=0;
                        }
                }
        }
        else if(number==2)
        {
                display();
                while(flag)
                {
                        EA=0;
                        c=laohu_tone[m];                            //取音符
                        s=laohu_beat[m];                      //取节拍
                        a=yinfu[2*c-2];
                        b=yinfu[2*c-1];
                        EA=1;
                        while(s--)
                        {
                             delay1();
                                 stop();
                                 if(number!=2)
                                 {
                                        s=0;
                                        flag=0;
                                        break;
                                }
                        }
                        P2=b;
                        m++;
                        if(m>=40){
                                number=3;
                                flag=0;
                        }
                }
        }
        else if(number==3)
        {
                display();
                while(flag){
                        EA=0;
                        c=yishan_tone[m];                            //取音符
                        s=yishan_beat[m];                      //取节拍
                        a=yinfu[2*c-2];
                        b=yinfu[2*c-1];
                        EA=1;
                        while(s--)
                        {
                                delay1();
                                stop();
                                if(number!=3)
                                {
                                        s=0;
                                        flag=0;
                                        break;
                                }
                        }
                        P2=b;
                        m++;
                        if(m>=48){
                                number=4;
                                flag=0;
                        }
                }
        }
        else if(number==4)
        {                //下面这两首歌与前面的播放方式一样,因为我是在网上搜集整合的
                display();
                while(flag)
                {
                        EA=0;
                        c=qing_beat[m][0];                            //取音符
                        s=qing_beat[m][1];                      //取节拍
                        a=qing_tone[c][0];
                        b=qing_tone[c][1];
                        EA=1;
                        if(number!=4)
                        {
                                c=0;
                                s=0;
                                flag=0;
                                break;
                        }
                   if(c==0xFF)
                        {
                                number=5;
                                flag=0;
                                break;
                        }
                   else if(c==qing_beat[m+1][0])
                        {
                                TR0=1;
                                delay(s);
                                TR0=0;
                                pause1();
                                m++;
                        }
                   else
                        {
                                TR0=1;
                                delay(s);
                                m++;
                        }
                        P2=b;
                }
        }
        else if(number==5)
        {
                display();
                while(flag){
                        EA=0;
                        c=hudie_beat[m][0];                            //取音符
                        s=hudie_beat[m][1];                      //取节拍
                        a=hudie_tone[c][0];
                        b=hudie_tone[c][1];
                        EA=1;
                        if(number!=5)
                        {
                                s=0;
                                flag=0;
                                break;
                        }
                   if(c==0xFF)
                        {
                                number=6;
                                flag=0;
                                break;
                        }
                   else if(c==hudie_beat[m+1][0])
                        {
                                TR0=1;
                                delay(s);
                                TR0=0;
                                pause1();
                                m++;
                        }
                   else
                        {
                                TR0=1;
                                delay(s);
                                m++;
                        }
                        P2=b;
                }
        }
        else if(number==6)
        {                                   //播放低音,高音的音乐
                display();
                while(flag)
                {
                        EA=0;
                        c=yinlv[m][0];                            //取音符
                        s=yinlv[m][1];                      //取节拍
                        a=qing_tone[c][0];
                        b=qing_tone[c][1];
                        EA=1;

                        TR0=1;
                        delay(s);
                        m++;
                        if(number!=6)
                        {
                                s=0;
                                flag=0;
                                break;
                        }
                        if(m>=36)
……………………

网友A:
这个下载后,只能用winrar来解压,其他的软件都不支持 大家注意下

网友B(2025-02-14):
请问一下每首歌曲的节拍是怎么来的?节拍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每个音符发声时间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