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家看看这个单片机红外控制程序为什么不能控制P1.0口?

楼主(2019-12-27):
*//我的逻辑是根据if条件判断红外信号数值,从而达到控制P1.0端口的目的,可是烧写程序后只能显示不能控制,是哪里出了问题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sbit P1_0=P1^0;
sbit IRIN=P3^2;
u8 IrValue[6];
u8 Time;
u8 DisplayData[8];
u8 code smgduan[17]={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76};
//0、1、2、3、4、5、6、7、8、9、A、b、C、d、E、F、H的显示码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
* 函数名         :DigDisplay()
* 函数功能   :数码管显示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0;i<3;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2位
  }
  P0=DisplayData[i];//发送数据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
}

/*******************************************************************************
* 函数名         :motor()
* 函数功能   :电机驱动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motor()
{
     if(DisplayData[0]==4&&DisplayData[1]==5) //转动
  {
    P1_0=1;
    DisplayData[0]=0;
    DisplayData[1]=0;
    }
  if(DisplayData[0]==4&&DisplayData[1]==6) //停止
  {
    P1_0=0;
    DisplayData[0]=0;
    DisplayData[1]=0;
    }
}
/*******************************************************************************
* 函数名         : IrInit()
* 函数功能     : 初始化红外线接收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IrInit()
{
IT0=1;//下降沿触发
EX0=1;//打开中断0允许
EA=1; //打开总中断
IRIN=1;//初始化端口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IrInit();
P1_0=0;
while(1)
{
  DisplayData[0] = smgduan[IrValue[2]/16];
  DisplayData[1] = smgduan[IrValue[2]%16];
  DisplayData[2] = smgduan[16];
     DigDisplay();
}
}
/*******************************************************************************
* 函数名         : ReadIr()
* 函数功能     : 读取红外数值的中断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ReadIr() interrupt 0
{
u8 j,k;
u16 err;
Time=0;
delay(700); //7ms
if(IRIN==0)  //确认是否真的接收到正确的信号
{

  err=1000;    //1000*10us=10ms,超过说明接收到错误的信号
  /*当两个条件都为真是循环,如果有一个条件为假的时候跳出循环,免得程序出错的时
  侯,程序死在这里*/
  while((IRIN==0)&&(err>0)) //等待前面9ms的低电平过去
  {
   delay(1);
   err--;
  }
  if(IRIN==1)   //如果正确等到9ms低电平
  {
   err=500;
   while((IRIN==1)&&(err>0))   //等待4.5ms的起始高电平过去
   {
    delay(1);
    err--;
   }
   for(k=0;k<4;k++)  //共有4组数据
   {
    for(j=0;j<8;j++) //接收一组数据
    {
     err=60;
     while((IRIN==0)&&(err>0))//等待信号前面的560us低电平过去
     {
      delay(1);
      err--;
     }
     err=500;
     while((IRIN==1)&&(err>0))  //计算高电平的时间长度。
     {
      delay(10);  //0.1ms
      Time++;
      err--;
      if(Time>30)
      {
       return;
      }
     }
     IrValue[k]>>=1;  //k表示第几组数据
     if(Time>=8)   //如果高电平出现大于565us,那么是1
     {
      IrValue[k]|=0x80;
     }
     Time=0;  //用完时间要重新赋值
    }
   }
  }
  if(IrValue[2]!=~IrValue[3])
  {
   return;
  }
}
}

网友A:
程序不全,中断部分没贴上,所以看不出问题。
如果程序是全的,主程序里只有数码管显示没有其他当然不会有反应。

网友B:
哪个功能没实现就找相关语句再检查一下,实在找不出来,在请教。

网友C:
控制端口加上拉电阻没?

网友D:
不错,有东西缺了

网友D:
控制端口没接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