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C267: 'delay': requires ANSI-style prototype

楼主(2019-12-27):
void display1(uint sh,uint fe,uint mi); //定时闹钟显示程序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1cd 写指令程序
{

lcdrs=0;
P0=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报错:

实训.C(24): warning C206: 'delay': missing function-prototype
实训.C(24): error C267: 'delay': requires ANSI-style prototype
有没有朋友帮看看啊怎么改啊

网友A:
这个错误是因为你把delay子函数放在了main主函数后面了,调整一下次序就好了。

网友B:
delay()没有原型声明。你像display函数那样声明一些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