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multisim模型8050、8550、9012、9013、9014、9015

楼主:
常用multisim模型
内含:8050、8550、9012、9013、9014、9015

网友A(2020-01-01):
不知何故,下载并将元件参数导入Multisim后,试用元件时出现出错提示。

楼主好,是我哪里弄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何故,下载并将元件参数导入Multisim后,试用元件时出现出错提示。

楼主好,是我哪里弄错了?

这几个元件需要通过“元件向导”创建自定义元件时导入的哦,导入时选择的参数要与被导入的元件参数相同才行呀,像封装、管脚等都要一一对应

网友C(2020-02-08):
下载了,导不进去,求详细方法。Multisim版本10.1

网友D(2021-09-26):
引用 网友A:
不知何故,下载并将元件参数导入Multisim后,试用元件时出现出错提示。

楼主好,是我哪里弄错了?

你解决了吗?我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E(2021-11-30):
可以导入的
1. 进入工具里的元器件向导。
2. 填入名称,勾选仅仿真,下一步
3. 因为是三极管,所以管脚选择3,下一步
4. 点从数据库中复制,选择相应的三极管图标,比如9012是PNP,下一步
5. 管脚设置直接下一步
6. 选择从文件加载,选择ss9012的cir文件,下一步
7. 先择相应的系列树,完成就好了

网友F(2022-03-30):
十分感谢~!!!这就去做封装,垃圾文库连这些都要收费,还好有论坛。。。

网友G(2023-03-07):
multisim12导入成功,14不行。

网友H:
导入后在哪里找?

网友I(2024-10-18):
正在尝试,先谢谢,有问题再请教。

网友J(2025-06-07):
只有9012与9013可以用,其他的都用不了。

网友J:
已解决了,对比正常的模型不正常的多了图中所示的重复代码,只要把重复的删除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