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信号咋样算成pwm信号

楼主(2019-12-28):
在做一个转向助力的课设,转向的最大扭矩对应5V,现在方向盘输出扭矩加上助力扭矩一共4V电压,我该咋样转成PWM信号?

网友A:
不过算术计数题目而已,数值加减乘除的事

网友B:
建议了解下PWM的知识,pwm通过脉宽宽度调制改变占空比,就可以输出从0到最大的电压,你这个只要改变占空比就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了解下PWM的知识,pwm通过脉宽宽度调制改变占空比,就可以输出从0到最大的电压,你这个只要改变占空比 ...

感谢,意思说最大电压就是对应占空比为 1,

网友C:
最大电压为占空比100%,控制有效电平的周期占空比。

网友D:
算占空比,假如电压5V,ON的时间为50%,OFF的时间为50%,那么输出电压就为2.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