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51单片机LCD电子时钟的Proteus仿真设计

楼主:
自己做的设计,经过是仿真与调试,君没有问题
利用STC89C51芯片为核心对电子时钟进行开发,实现日期、时间、整点闹铃、实时环境温度监测等功能。LCD1602液晶显示器进行显示,使用芯片内部定时中断完成时钟、日历的基本功能,同时利用温度传感器DS18B20测量环境温度。
仿真原理图,程序工程文件在附件中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cdrs=P2^6;  //定义1602液晶RS端
sbit lcden=P2^7;//定义1602液晶LCDEN端
sbit lcdrw=P2^5;//定义1602液晶LCRW端
sbit s1=P1^4;   //定义按键--功能键
sbit s2=P1^5;        //定义按键--增加键
sbit s3=P1^6;        //定义按键--减小键
sbit s4=P1^7;        //定义按键--确认键
sbit s5=P1^3;        //定义按键--时制转换键
sbit beep=P3^3; //定义蜂鸣器端
sbit led=P2^3;  //定义LED灯端,闪烁测试
sbit s6=P1^2;//定义按键--整点报时开关键
bit s6bit;//定义整点报时开关标志位
read_temp();
bit t;// 定义分号":"闪烁标志位
void ds1820disp();

sbit DQ=P3^7;//温度传感器
uint value;//温度值
uchar flag;//温度符号标志
uchar data disdata[5];

sbit BF=P0^7;//判忙位

uchar count,s1num,s5num,s6num;
char year,month,day,week,miao,shi,fen,pshi;
uchar code table[]=" 20  -  -   ";//定义初始上电时液晶默认显示状态

void delay(uint z)  //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zhuanhuan()
{
        if(shi==0)
            pshi=12;
        if(shi<=12&&shi>=1)
            pshi=shi;
    if(shi>12)
            pshi=shi-12;
}

void di_delay(int i)
{
        while(i--);
}

void di()//蜂鸣器发声函数
{

        beep=~beep;
        di_delay(20);//延时大约20us  通过修改此延时时间达到不同的发声效果

}

///////////判忙//////////////
uchar lcd_busy(void)
{
bit result;
        lcdrs=0;
  lcdrw=1;
        lcden=1;
        delay(3);
        result=BF;
        lcden=0;
        return result;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液晶写命令函数

{

        while (lcd_busy());
        lcdrs=0;
        lcdrw=0;
        lcden=0;
        P0=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液晶写数据函数

{
        while (lcd_busy());
        lcdrs=1;
        lcdrw=0;
        lcden=0;
        P0=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_shi()        //写"AM"、"PM"函数
{
   if(shi>=12)
   {
         write_com(0x80+0x40+0);//写出"PM"
         write_date('P');
         //write_date('M');
   }
   else
   {
         write_com(0x80+0x40+0);//写出"AM"
         write_date('A');
         //write_date('M');
   }
}
void write_ymd(uchar add1,uchar date1)//写年月日函数
{
        uchar shi,ge;
        shi=date1/10;//分解一个2位数的十位和个位
        ge=date1%10;
        write_com(0x80+add1);//设置显示位置
        write_date(0x30+shi);//送去液晶显示十位
        write_date(0x30+ge); //送去液晶显示个位
}
void write_sfm(uchar add,uchar date)//写时分秒函数
{
        uchar shi,ge;
        shi=date/10;//分解一个2位数的十位和个位
        ge=date%10;
        write_com(0x80+0x40+add);//设置显示位置
        write_date(0x30+shi);//送去液晶显示十位
        write_date(0x30+ge); //送去液晶显示个位
}
void write_week(char week)           //写液晶星期显示函数
{
        write_com(0x80+12);
        switch(week)
        {
                case 1:        write_date('M');delay(5);
                                write_date('O');delay(5);
                                write_date('N');
                                break;
                case 2:        write_date('T');delay(5);
                                write_date('U');delay(5);
                                write_date('E');
                                break;
                case 3:        write_date('W');delay(5);
                                write_date('E');delay(5);
                                write_date('D');
                                break;
                case 4:        write_date('T');delay(5);
                                write_date('H');delay(5);
                                write_date('U');
                                break;
                case 5:        write_date('F');delay(5);
                                write_date('R');delay(5);
                                write_date('I');
                                break;
                case 6:        write_date('S');delay(5);
                                write_date('A');delay(5);
                                write_date('T');
                                break;
                case 7:        write_date('S');delay(5);
                                write_date('U');delay(5);
                                write_date('N');
                                break;
        }
}
void writeym()
{
   day=1;
   month++;
   if(month==13)
   {
         month=1;
         year++;
         if(year==100)
            year=0;
         write_ymd(3,year);//年若变化则重新写入
        }
        write_ymd(6,month);//月若变化则重新写入
}
void init()//初始化函数
{
   uchar num;
        lcden=0;
        year=19;//初始化种变量值
        month=6;
        day=12;
        week=3;
        shi=13;
        fen=59;
        miao=50;
        count=0;
        s1num=0;
        s5num=0;
        s6num=0;
        write_com(0x38);//初始化1602液晶,5x7点阵,八位数据传输
        write_com(0x0c);//开显示
        write_com(0x06);//写读地址指针自动加一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设置显示初始坐标
        for(num=0;num<15;num++)//显示年月日星期
        {
                write_date(table[num]);
                delay(5);
        }
                delay(5);
                write_com(0x80+0x40+4);//写出时间显示部分的两个":"
                write_date(':');
                delay(5);
                write_com(0x80+0x40+7);
                write_date(':');
                delay(5);
        write_week(week);
        write_ymd(3,year);//分别送去液晶显示
        write_ymd(6,month);
        write_ymd(9,day);
        write_sfm(8,miao);//分别送去液晶显示
        write_sfm(5,fen);
        write_sfm(2,shi);
        TMOD=0x01;//设置定时器0工作模式1
        TH0=(65536-50000)/256;//定时器装初值
        TL0=(65536-50000)%256;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0
}
void keyscan()//按键扫描函数
{
        if(s1==0)
        {
                delay(5);
                if(s1==0)//确认功能键被按下
                {
                    s1num++;//功能键按下次数记录
                        while(!s1);//释放确认
                        if(s1num==4)//第一次被按下时
                        {
                            //TR0=0;  //关闭定时器
                                write_com(0x80+3);//光标定位到年位置
                                //write_com(0x0f); //光标开始闪烁
                        }
                        if(s1num==5)//第二次按下光标闪烁定位到月位置
                        {
                                write_com(0x80+6);
                        }
                        if(s1num==6)//第三次按下光标闪烁定位到日位置
                        {
                                write_com(0x80+9);
                        }
                        if(s1num==7)//第四次按下光标闪烁定位到星期位置
                        {
                                write_com(0x80+12);
                        }
                        if(s1num==1)//第七次被按下时光标定位到秒位置
                        {
                                 TR0=0;  //关闭定时器
                                write_com(0x80+0x40+8);
                                write_com(0x0f); //光标开始闪烁
                        }
                        if(s1num==2)//第六次按下光标闪烁定位到分位置
                        {
                                write_com(0x80+0x40+5);
                        }
                        if(s1num==3)//第五次按下光标闪烁定位到时位置
                        {
                                write_com(0x80+0x40+2);
                        }
                        if(s1num==8)//第七次按下
                        {
                                s1num=0;//记录按键数清零
                                write_com(0x0c);//取消光标闪烁
                                TR0=1;        //启动定时器使时钟开始走
                        }
                }
        }
        if(s1num!=0)//只有功能键被按下后,增加和减小键才有效
        {
                if(s4==0)
          {
                                delay(5);
                                if(s4==0)//确认功能键被按下
                                {
                                                while(!s4);//释放确认
                                                s1num=0;//记录按键数清零
                                                write_com(0x0c);//取消光标闪烁
                                                TR0=1;        //启动定时器使时钟开始走

                                }
    }

                if(s2==0)
                {
                        delay(5);
                        if(s2==0)//增加键确认被按下
                        {
                                while(!s2);//按键释放
                                if(s1num==4)//若功能键第一次按下
                                {
                                        year++; //则调整年加1
                                        if(year==100)//若满100后将清零
                                                year=0;
                                        write_ymd(3,year);//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
                                        write_com(0x80+3);//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s1num==5)//若功能键第二次按下
                                {
                                        month++;//则调整月加1
                                        if(month==13)//若满12后将置一
                                                month=1;
                                        write_ymd(6,month);//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
                                        write_com(0x80+6);//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s1num==6)//若功能键第三次按下
                                {
                                        day++;//则调整日加1
                                        if(year%4==0&&month==2)
                                        {
                                            if(day==30)//若满29后将置一
                                                day=1;
                                         }
                                         if(year%4!=0&&month==2)
                                        {
                                            if(day==29)//若满28后将置一
                                                day=1;
                                         }
                                         if(month!=2&&month!=4&&month!=6&&month!=9&&month!=11)
                                         {
                                            if(day==32)//若满31后将置一
                                                day=1;
                                         }
                                         if(month==4||month==6||month==9||month==11)
                                         {
                                                if(day==31)//若满30后将置一
                                                day=1;
                                         }
                                        write_ymd(9,day);;//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
                                        write_com(0x80+9);//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s1num==7)//若功能键第四次按下
                                {
                                        week++;//则调整星期加1
                                        if(week==8)//若满8后将置一
                                                week=1;
                                        write_week(week);//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
                                        write_com(0x80+12);//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s1num==1)//若功能键第七次按下
                                {
                                        miao++; //则调整秒加1
                                        if(miao==60)//若满60后将清零
                                                miao=0;
                                        write_sfm(8,miao);//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
                                        write_com(0x80+0x40+8);//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s1num==2)//若功能键第二次按下
                                {
                                        fen++;//则调整分钟加1
                                        if(fen==60)//若满60后将清零
                                                fen=0;
                                        write_sfm(5,fen);//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
                                        write_com(0x80+0x40+5);//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s1num==3)//若功能键第五次按下
                                {
                                        shi++;
                                        if(shi==24)//若满24后将清零
                      {
                                           shi=0;
                                        }
                                           if(s5num==0)
                                           {
                                              write_sfm(2,shi);;//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
                                              write_com(0x80+0x40+2);//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s5num==1)
                                           {
                                                     zhuanhuan();
                                              _shi();
                                              write_sfm(2,pshi);;//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
                                              write_com(0x80+0x40+2);//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
                        }
                }
        }
                if(s3==0)
                {
                        delay(5);
                        if(s3==0)//确认减小键被按下
                        {
                                while(!s3);//按键释放
                                if(s1num==4)//若功能键第一次按下
                                {
                                        year--;//则调整秒减1
                                        if(year==-1)//若减到负数则将其重新设置为99
                                                year=99;
                                        write_ymd(3,year);//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
                                        write_com(0x80+3);//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s1num==5)//若功能键第二次按下
                                {
                                        month--;//则调整分钟减1
                                        if(month==0)//若减到负数则将其重新设置为59
                                                month=12;
                                        write_ymd(6,month);//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
                                        write_com(0x80+6);//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s1num==6)//若功能键第二次按下
                                {
                                        day--;//则调整日加1
                                        if(year%4==0&&month==2)
                                        {
                                            if(day==0)//若满29后将置一
                                                day=29;
                                         }
                                         if(year%4!=0&&month==2)
                                        {
                                            if(day==0)//若满28后将置一
                                                day=28;
                                         }
                                         if(month!=2&&month!=4&&month!=6&&month!=9&&month!=11)
                                         {
                                            if(day==0)//若满31后将置一
                                                day=31;
                                         }
                                         if(month==4||month==6||month==9||month==11)
                                         {
                                                if(day==0)//若满30后将置一
                                                day=30;
                                         }
                                        write_ymd(9,day);;//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
                                        write_com(0x80+9);//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s1num==7)//若功能键第二次按下
                                {
                                        week--;//则调整小时减1
                                        if(week==0)//若减到负数则将其重新设置为23
                                                week=7;
                                        write_week(week);//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
                                        write_com(0x80+12);//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s1num==1)//若功能键第一次按下
                                {
                                        miao--;//则调整秒减1
                                        if(miao==-1)//若减到负数则将其重新设置为59
                                                miao=59;
                                        write_sfm(8,miao);//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
                                        write_com(0x80+0x40+8);//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s1num==2)//若功能键第二次按下
                                {
                                        fen--;//则调整分钟减1
                                        if(fen==-1)//若减到负数则将其重新设置为59
                                                fen=59;
                                        write_sfm(5,fen);//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
                                        write_com(0x80+0x40+5);//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s1num==3)//若功能键第二次按下
                                {
                                        shi--;
                                        if(shi==-1)//若满24后将清零
                                           shi=23;
                                           if(s5num==0)
                                           {
                                              write_sfm(2,shi);;//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
                                              write_com(0x80+0x40+2);//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s5num==1)
                                           {
                              zhuanhuan();
                                              _shi();
                                              write_sfm(2,pshi);;//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
                                              write_com(0x80+0x40+2);//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
                }
        }
        if(s1num==0)
        {
          if(s5==0)
          {
                        delay(5);
                        if(s5==0)//确认功能键被按下
                        {
                                        s5num++;//功能键按下次数记录
                                while(!s5);//释放确认
                                if(s5num==1)//第一次被按下时
                                {
                                                zhuanhuan();
                                        _shi();
                                        write_sfm(2,pshi);
                                }
                                if(s5num==2)//第二次按下
                                {
                                        s5num=0;//记录按键数清零
                                        write_com(0x80+0x40+0);
                                        write_date(' ');
                                        //write_date(' ');
                                        write_sfm(2,shi);
                                }
                        }
    }

/////S6_beep_text//////////////
                if(s6==0)
          {
                        delay(5);
                        if(s6==0)//确认功能键被按下
                        {
                                        s6num++;//功能键按下次数记录
                                while(!s6);//释放确认
                                if(s6num==1)//第一次被按下时
                                {
                                                s6bit=1;
                                        write_com(0x80+0x40+1);
                                        write_date(0xa1);
                                }
                                if(s6num==2)//第二次按下
                                {
                                        s6num=0;//记录按键数清零
                                        s6bit=0;
                                        write_com(0x80+0x40+1);
                                        write_date(' ');
                                }
                        }
    }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再次装定时器初值
        TL0=(65536-50000)%256;
        count++;                //中断次数累加
        if(count==20) //20次50毫秒为1秒
        {
                count=0;
                miao++;
                if(miao==60)//秒加到60则进位分钟
                {
                        miao=0;//同时秒数清零
                        fen++;
                        if(fen==60)//分钟加到60则进位小时
                        {
                                fen=0;//同时分钟数清零
                                shi++;
                                if(shi==24)//小时加到24则小时清零
                                {
                                        shi=0;
                                        week++;
                                           if(week==8)
                                           {
                                               week=1;
                                           }
                                           write_week(week);//星期若变化则重新写入
                                        day++;
                                           if(year%4==0&&month==2)//判断是否为闰年的2月
                                           {
                                              if(day==30)
                                                  {
                                                     writeym();
                                                  }
                                                  write_ymd(9,day);//日若变化则重新写入
                                           }
                                           if(year%4!=0&&month==2)//判断是否为平年的2月
                                           {
                                              if(day==29)
                                                  {
                                                     writeym();
                                                  }
                                                  write_ymd(9,day);//日若变化则重新写入
                                           }
                                           if(month!=2&&month!=4&&month!=6&&month!=9&&month!=11)
                                           {
                                              if(day==32)
                                                  {
                                                     writeym();
                                                  }
                                                  write_ymd(9,day);//日若变化则重新写入
                                           }
                                           if(month==4||month==6||month==9||month==11)
                                           {
                                              if(day==31)
                                                  {
                                                     writeym();
                                                  }
                                                  write_ymd(9,day);//日若变化则重新写入
                                           }
                                }
                                if(s5num==1)
                                  {
                                     zhuanhuan();
                                         _shi();
                                     write_sfm(2,pshi);//12小时制小时若变化则重新写入
                                  }
                                else write_sfm(2,shi);//24小时制小时若变化则重新写入
                        }
                        write_sfm(5,fen);//分钟若变化则重新写入
                }
                read_temp();//读取温度
    ds1820disp();//温度显示

                write_sfm(8,miao);//秒若变化则重新写入

        ////////分号":"闪烁////////
                t=miao%2;
                if(t==0)
                {write_com(0x80+0x40+7);
                write_date(' ');}//显示为空白
                else{write_com(0x80+0x40+7);
                write_date(':');}

        }
}

/*****18B20延时1微秒 *****/
void delay_18B20(unsigned int i){
while(i--);
}
/*****ds1820复位*****/
void ds1820rst()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Q复位
delay_18B20(4);  //延时
DQ = 0;          //DQ拉低
delay_18B20(100); //精确延时大于480us
DQ = 1;          //拉高
delay_18B20(40);
}
/*读数据*/
uchar ds1820rd()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_18B20(10);
}
return(dat);
}
/*写数据*/
void ds1820wr(uchar wdata)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wdata&0x01;
delay_18B20(10);
DQ = 1;
wdata>>=1;
}
}

read_temp()/*读取温度值并转换*/
{uchar a,b;
ds1820rst();
ds1820wr(0xcc);//*跳过读序列号*/
ds1820wr(0x44);//*启动温度转换*/

ds1820rst();
ds1820wr(0xcc);//*跳过读序列号*/
ds1820wr(0xbe);//*读取温度*/
a=ds1820rd();
b=ds1820rd();
value=b;
value<<=8;
value=value|a;
if(value<0x0fff)
flag=0;
else
{value=~value+1;
flag=1;
}
value=value*(0.625);//温度值扩大10倍,精确到1位小数
return(value);
}

/****************温度值显示*****************/
void ds1820disp()
{
uchar flagdat;
disdata[0]=value/1000+0x30;//百位数;加0x30使其与字库中数字字符对应
disdata[1]=value%1000/100+0x30;//十位数
disdata[2]=value%100/10+0x30;//个位数
disdata[3]=value%10+0x30;//小数位
if(flag==0)
flagdat=0x20;//正温度不显示符号;0x20在字库中对应字符为"空"
else
flagdat=0x2d;//负温度显示负号:-
if(disdata[0]==0x30)
{
        disdata[0]=0x20;//如果百位为0,不显示
  if(disdata[1]==0x30)
  {disdata[1]=0x20;//如果百位为0,十位为0也不显示
   }
}
write_com(0x80+0x40+10);
write_date(flagdat);//显示符号位
write_com(0x80+0x40+11);
write_date(disdata[0]);//显示百位
write_com(0x80+0x40+12);
write_date(disdata[1]);//显示十位
write_com(0x80+0x40+13);
write_date(disdata[2]);//显示个位
write_com(0x80+0x40+14);
write_date(0x2e);//显示小数点
write_com(0x80+0x40+15);
write_date(disdata[3]);//显示小数位

}

/********************主函数*************************/

void main()
{
        init();//首先初始化各数据
        while(1)//进入主程序大循环
        {

                keyscan();//不停的检测按键是否被按下
                if(s1num!=0)
                   led=0;
                else
                   led=miao%2;

                if((s6bit==1)&&(fen==0)&&(miao==0)&&(s1num==0))
                {
                 di();
                 }

         }

}

网友A(2020-01-03):
这个仿真图是什么后缀的

网友B:
这个复位为什么不能到000000

网友C(2020-05-09):
为什么第一次检测到按下的时候判断s1num==4?用这个程序真的出来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