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密码锁代码

楼主(2019-12-28):
2、测试数据(表格)

输入数字

LED灯
蜂鸣器
液晶显示屏

000000(初始密码)

全亮
不响
code correct!

10000

不亮
code wrong!

30000

不亮
code wrong!

12345

顺次亮灭

code wrong!

wrong 3 times

lock the screen

3、数据分析和结论
   从实验的数据来看,当密码正确时,LED灯全部亮,蜂鸣器不响,液晶显示屏上显示“code correct!”。当密码不正确时,LED灯不亮,蜂鸣器响,液晶显示屏上显示“code wrong!”。当三次输错密码时,LED灯顺次亮灭,蜂鸣器响,液晶显示屏上显示“code wrong! wrong 3 times lock the screen”屏幕上锁。
综上所述此简易密码锁完成了密码设置功能、密码输入开锁功能、输入错误报警功能、输入错误锁屏功能。
五、系统使用说明
1、系统外观及接口说明(实物照片)
程序写入后,下载程序到单片机,要给单片机断电(约1 秒即可),然后给单片机上电,上电之后,会把程序烧写到单片机内部。两条数据线把单片机和电脑USB接口连接。下面为系统外观及接口实物图。
2、系统操作使用说明
独立按键S1:选择按钮,可实现光标左右移动进而设置密码。
独立按键S2:选择按钮,可实现光标左右移动进而设置密码。
独立按键S3:确定按钮,以确定密码。
独立按键S4:加法按钮,可设置密码。
独立按键S5:减法按钮,可设置密码。
简易密码锁的初始密码为000000,用户可以对其进行重新设置。当用户输入密码时,若密码正确,LED灯全部亮,蜂鸣器不响,液晶显示屏上显示“code correct!”。当密码不正确时,LED灯不亮,蜂鸣器响,液晶显示屏上显示“code wrong!”。当三次输错密码时,LED灯顺次亮灭,蜂鸣器响,液晶显示屏上显示“code wrong! wrong 3times lock the screen”屏幕上锁。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1 = P3^7;
        sbit Key2 = P3^6;
        sbit Key3 = P3^5;
        sbit Key4 = P3^4;
        sbit Key5 = P3^3;
        sbit Key6 = P3^2;
        sbit RS = P1^0;
        sbit RW = P1^1;
        sbit EN = P1^2;
        uchar K1num = 0;                 //控制主界面选项
        uchar K2num = 0;                 //控制密码位数
        uchar wrong_num = 0;         //记录密码错误次数
        uchar interface = 0;         //各个界面的标志位         1.主界面2.输入密码3.设置密码4.重置密码
    uchar code main1[] = {"1.input code"};
        uchar code main2[] = {"2.reset code"};
        uchar code input[] = {"input your code:"};
        uchar code reset[] = {"input new code:"};
        uchar code code_correct[] = {"code correct!"};
        uchar code code_wrong[] = {"code wrong!"};
        uchar code lockscreen1[] = {"wrong 3 times"};
        uchar code lockscreen2[] = {"lock the screen"};
        uchar code_display[] = {"000000"};
        uchar code_true[] = {"000000"};
        void keyscan();            //按键扫描函数
        void KeyInit();                //按键初始化
        void codeinit();        //显示密码初始化函数
        void savecode();        //保存密码函数
        char judgecode();        //判断密码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int ms);                  //延时函数
        void write_date(unsigned char date);  //写数据函数
        void 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    //写指令函数
        void LCD_init();                                          //屏幕初始化函数
        void LCD_main();                                          //显示主界面
        void LCD_inputcode();                                  //显示输入密码界面
        void LCD_resetcode();                                  //显示重置密码界面
        void LCD_setcode();                                          //显示设置密码界面
        void LCD_codeture();                                  //显示密码正确界面函数
        void LCD_codewrong();                                  //显示密码错误界面函数
        void LCD_lockscreen();                                  //显示锁屏界面函数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 ms)
        {
                int i,j;
                for(i = 0;i < ms; i++)
                        for(j = 0;j < 110;j++);
        }
//***************显示密码初始化函数**********************
        void codeinit()
        {
                int i;
                for(i = 0; i < 6; i++)
                                code_display[i] = '0';
        }
//***************保存密码函数**********************
        void savecode()
        {
                int i;
                for(i = 0; i < 6; i++)
                        code_true[i] = code_display[i];
        }
//***************判断密码函数**********************
        char judgecode()
        {
                int i;
                for(i = 0; i < 6;i++)
                        {
                                if(code_true[i] != code_display[i])
                                        break;
                        }

                if(i < 6)
                        return '0';
                else
                        return '1';
        }

//***************按键初始化函数**********************
        void KeyInit()
        {
          Key1 = 1;                 //给全部按键的io口赋高电平,等待检测
          Key2 = 1;
          Key3 = 1;
          Key4 = 1;
          Key5 = 1;
          Key6 = 1;
        }
//***************按键扫描函数**********************
        void keyscan()
        {
                char x;
                if(Key1 == 0 )                 //Key1,菜单栏上下翻动按键
                        {
                                delay(5);
                                if(Key1 == 0)
                                        {
                                                K1num++;
                                                while(!Key1);
                                                        if(K1num == 1)                 //当K1按键第一次被按下,菜单1闪烁
                                                                {
                                                                        write_com(0x80);        //设置光标位置,1
                                                                        write_com(0x0f);        //光标闪烁
                                                                //        P2 = 0x0f;                        //测试用,下同
                                                                }
                                                        if(K1num == 2)                 //当K1按键第二次被按下,菜单2闪烁
                                                                {
                                                                        write_com(0x80+0x40);  //设置光标位置,2
                                                                        write_com(0x0f);
                                                                //        P2 = 0xf0;
                                                                }
                                                        if(K1num == 3)                 //当K1按键第三次被按下,计数清零
                                                                {
                                                                        K1num = 0;
                                                                        write_com(0x0c);        //关闭光标闪烁
                                                                //        P2 = 0xff;
                                                                }
                                        }
                        }
                if(Key2 == 0)                  //Key2,选择键
                        {
                                delay(10);
                                if(Key2 == 0)
                                        {
                                           while(!Key2);
                                           switch(interface)           //判断当前处于哪一个界面
                                                   {
                                                        case 1 :          //主界面
                                                                {
                                                                        if(K1num == 1)
                                                                                {
                                                                                        K1num = 0;                 //key1计数清零
                                                                                        codeinit();
                                                                                        LCD_inputcode();                 //进入输入密码界面
                                                                                }
                                                                        if(K1num == 2)
                                                                                {
                                                                                        K1num = 0;
                                                                                        codeinit();
                                                                                        LCD_resetcode();         //进入重置密码界面
                                                                                }
                                                                break;
                                                                }

                                                        case 2 :         //输入密码界面

                                                        case 3 :        //设置密码界面

                                                        case 4 :    //重置密码界面
                                                                {
                                                                        K2num ++;
                                                                                if(K2num == 6)
                                                                                        K2num = 0;
                                                                        write_com(0x80+0x40+K2num);                  //设置光标位置
                                                                        write_com(0x0f);
                                                                 break;
                                                                }

                                                                default:break;
                                                }
                                        }
                        }
                if(Key3 == 0)                 //Key3,返回主界面键(确认键)
                        {
                                delay(10);
                                if(Key3 == 0)
                                        {
                                                while(!Key3);        //等待按键释放
                                                K2num = 0;                //重置K2按键次数

                                                 if(interface == 2)  //若处于输入密码界面
                                                        {
                                                                x = judgecode();
                                                                if(x == '1')                //需判断密码是否正确
                                                                        {
                                                                                 LCD_codeture();
                                                                                P2 = 0;                                //灯亮代表门开
                                                                                delay(2000);

                                                                                P2 = 0xff;
                                                                                LCD_main();                   //返回主界面
                                                                        }
                                                                else
                                                                        {
                                                                                LCD_codewrong();
                                                                                delay(2000);
                                                                                codeinit();
                                                                                LCD_inputcode();

                                                                                if(wrong_num >= 3)                 //错误三次锁死屏幕并报警
                                                                                {
                                                                                        LCD_lockscreen();
                                                                                        while(wrong_num >= 3)
                                                                                                {
                                                                                                   P2 = 0xf0;
                                                                                                   delay(300);
                                                                                                   P2 = 0x0f;
                                                                                                   delay(300);
                                                                                                }
                                                                                }
                                                                        }
                                                        }

                                                if(interface == 4)        //若处于重置密码界面
                                                        {
                                                                savecode();        //需保存重置密码
                                                                codeinit();

                                                                write_com(0xc0);   //关闭光标闪烁
                                                                LCD_main();                   //返回主界面
                                                        }
                                        }
                        }
                if(Key4 == 0)                //Key4,数值+1
                        {
                                delay(10);
                                if(Key4 == 0)
                                        {
                                                while(!Key4);
                                                code_display[K2num] ++;

                                                if( code_display[K2num] > '9' )
                                                                code_display[K2num] = '0';
                                                if( code_display[K2num] < '0')
                                                                code_display[K2num] = '9';

                                                 if(interface == 2)                //输入密码界面
                                                                LCD_inputcode();

                                                 if(interface == 4)                //重置密码界面
                                                                LCD_resetcode();
                                        }
                        }
                if(Key5 == 0)                //Key5,数值-1
                        {
                                delay(10);
                                if(Key5 == 0)
                                        {
                                                while(!Key5);
                                                code_display[K2num] --;

                                                if( code_display[K2num] > '9' )
                                                                code_display[K2num] = '0';
                                                if( code_display[K2num] < '0')
                                                                code_display[K2num] = '9';

                                                 if(interface == 2)                //输入密码界面
                                                                LCD_inputcode();

                                                 if(interface == 4)                //重置密码界面
                                                                LCD_resetcode();
                                        }
                        }
                if(Key6 == 0)
                        {
                                delay(10);
                                if(Key6 == 0)
                                        {
                                                while(!Key6);
                                        }
                        }
        }
//***************写数据函数**********************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
                RS = 1;                  //确认为写数据模式
                delay(2);
                P0 = date;
                EN = 1;
                delay(5);
                EN = 0;
        }

//***************写指令函数**********************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RS = 0;                  //确认为写指令模式
                delay(2);
                P0 = com;
                EN = 1;
                delay(5);
                EN = 0;
        }

//***************LCD初始化函数**********************
        void LCD_init()
        {
                RW = 0;          //只用到写模式
                EN = 0;          //使能口赋低电平
                write_com(0x38);   //0011 1000        设置显示模式:16*2显示,八位数据接口
                write_com(0x0c);   //0000 1100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        write_com(0x0f);   //0000 1111  开显示,显示光标,光标闪烁
                write_com(0x06);   //0000 0110        写一个字符地址指针+1
                write_com(0x01);   //0000 0001        清屏
        }

//***************显示主界面函数**********************
        void LCD_main()
        {
                int i;
                interface = 1;
                LCD_init();
            write_com(0x80);                                //设定显示位置为第一行首
            for(i = 0;i < 12;i++)
                                  write_date(main1[i]);

                  write_com(0x80+0x40);                        //设定显示位置为第二行首
                  for(i = 0;i < 12;i++)
                                  write_date(main2[i]);
        }

//***************显示输入密码界面函数**********************
        void LCD_inputcode()
        {
                int i;
                interface = 2;
                write_com(0x80);                                //设定显示位置为第一行首
                write_com(0x01);                                //清屏
                for(i = 0;i < 16;i++)
                        write_date(input[i]);

                write_com(0x80+0x40);                        //地址指针指向第二行
                for(i = 0;i < 6;i++)
                        write_date(code_display[i]);

                write_com(0x80+0x40+K2num);                        //地址指针指向第二行
                write_com(0x0f);                                //开光标闪烁
        }

//***************显示重置密码界面函数**********************
        void LCD_resetcode()
        {
                int i;
                interface = 4;
                write_com(0x80);                                //设定显示位置为第一行首
                write_com(0x01);                                //清屏
                for(i = 0;i < 15;i++)
                        write_date(reset[i]);

                write_com(0x80+0x40);                        //地址指针指向第二行
                for(i = 0;i < 6;i++)
                        write_date(code_display[i]);

                write_com(0x80+0x40+K2num);
                write_com(0x0f);                                //开光标闪烁
        }

//***************显示设置密码界面函数**********************
        void LCD_setcode()
        {
        //        int i;
                interface = 3;
        }
//***************显示密码正确界面函数**********************
        void LCD_codeture()
        {
                int i;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0c);   //关闭光标闪烁

                write_com(0x80);
                for(i = 0; i < 13;i++)
                        write_date(code_correct[i]);
        }

//***************显示密码错误界面函数**********************
        void LCD_codewrong()
        {
                int i;
                wrong_num ++;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0c);   //关闭光标闪烁

                write_com(0x80);
                for(i = 0; i < 11;i++)
                        write_date(code_wrong[i]);
        }

//***************显示锁屏界面函数**********************
        void LCD_lockscreen()
        {
                int i;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0c);   //关闭光标闪烁

                write_com(0x80);
                for(i = 0; i < 13;i++)
                        write_date(lockscreen1[i]);

                write_com(0x80+0x40);
                for(i = 0; i < 15;i++)
                        write_date(lockscreen2[i]);
        }

所有程序51hei提供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