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跑马灯+数码管控制程序遇到困难,希望有人帮帮忙

楼主(2019-12-28):
按键+ 定时器+ 跑马灯+ 1个数码管
1 、 这里的跑马灯是指首先第一个发光二极管亮,其他的灭。过了一定的时间,第二个发光二极管亮,其他的灭。依次类推。一共使用8个发光二极管。
2 、 初始时,8个发光二极管和1个数码管处于熄灭状态。
3  、当第一次按下按键时,8个发光二极管以1秒为间隔进行跑马灯式的亮灭,数码管显示1,第二次按下按键时,发光二极管以2秒为间隔进行跑马灯式的亮灭,数码管显示2,依次类推,第九次按下按键时,发光二极管以9秒为间隔进行跑马灯式的亮灭,数码管显示9。
4  、当第十次按下按键时,回到1秒的间隔情况,数码管显示1,依次类推。

打开之后数码管正常显示,但是流水灯这个我是真的搞不懂
我C语言学的不行,脑子都烧了,求帮帮忙

网友A:
你的按键每次按下,都把t先清零,你觉得你的t能加到9不

网友B:
单独调试,一步一步来

网友C:
数组下标是从0开始的,你led[]却是从1开始的,肯定有一个灯不会亮了。你把led[1]到led[8]改成led[0]到led[7]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组下标是从0开始的,你led[]却是从1开始的,肯定有一个灯不会亮了。你把led[1]到led[8]改成led[0]到led[7 ...

感谢,这个显示的问题已经改好了,除此之外我想要实现自动的流水灯我觉得还是需要中断来解决,还是不太明白中断怎么写,希望能不吝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按键每次按下,都把t先清零,你觉得你的t能加到9不

我已经改掉了,感谢,除了这个我还想知道怎样才能让流水灯自己动,现在流水灯是跟着我的按键在动,但是我想要的是按下按键之后灯的延时逐渐增加的效果

网友D:
建议还是先上网看看别人怎么写的,还有是不是电路设计的问题

网友E:
你的led数组只是点亮某一个灯而已吧。应该把case1~8都改为P2.0~2.7分别等于0,低电平点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改掉了,感谢,除了这个我还想知道怎样才能让流水灯自己动,现在流水灯是跟着我的按键在动,但是我 ...

因为你的每一种模式的流水灯效果是一样的,只是延时不一样,所以你的按键部分里,只需要每一次按下,把延时时间改一下就行了,主循环里就一直执行流水灯的操作。延时建议用定时器做,比较准

网友F:
自动动,把你的代码switch(t);换成for循环结构

网友F:
把switch语句,换成for循环

网友G:
上程序看一下

网友H:
现在这个问题还需要解决吗?  或者你先把你的程序贴上来。看看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的

网友I:
中断控制流水灯这个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