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开关霍尔元件测不出速度,数码管不显示,能帮我看看,交流一下嘛

楼主(2019-12-28):
#include <reg52.h>
#define DataPort P0 //定义数据端口 程序中遇到DataPort 则用P0 替换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u8 code smgduan[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显示0~F的值
u8 DisplayData[8];
unsigned char Speed=2;
int temp=0;                //定义变量
int buf_min=1;
int Speed1;

sbit P1_0=P1^0;        //霍尔传感器接口
sbit P1_7=P1^1;

sbit LSA=P2^2; //位声明数码管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sbit D1=P1^2; //直流电机接口
sbit K1 = P3^1;
sbit K2 = P3^0;

sbit led0=P2^0;//led灯

void Init_Timer0(void);
unsigned char KeyScan(void);
/*------------------------------------------------
u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大致延时
长度如下 T=tx2+5 uS
------------------------------------------------*/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
m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大致延时1mS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void WaitKeyFree(void){

        while(1){
                while(K1==0);
                while(K2==0);

                DelayMs(10);

                while(K1==0);
                while(K2==0);
                break;
        }
}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0;i<8;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第7位
                        case(1):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6位
                        case(2):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case(3):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4):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5):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6):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7):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
                P0=DisplayData[ i];//发送段码
                DelayMs(1);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
}

void datapros()
{
        DisplayData[0]=smgduan[Speed/10];           //人为设定,第一个数码管        百位
        DisplayData[1]=smgduan[Speed%10];                                                                //十位
        DisplayData[2]=smgduan[0];                                                                                //个位

        DisplayData[4]=smgduan[temp/100];           //霍尔测速,第5个数码管开始显示,百位
        DisplayData[5]=smgduan[temp%100/10];                                                                           //十位
        DisplayData[6]=smgduan[temp/100%10];                                                                           //个位

}
/*------------------------------------------------
                    定时器初始化子程序
------------------------------------------------*/
void Init_Timer0(void)
{
// TMOD |= 0x01;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0=(65536-1000)/256;                  //重新赋值 1ms
TL0=(65536-1000)%256;
// EA=1;            //总中断打开
//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 TR0=1;           //定时器开关打开
// PT0=1;           //优先级打开
}
/*------------------------------------------------
                 定时器中断子程序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char times;
TH0=(65536-1000)/256;                  //重新赋值 1ms
TL0=(65536-1000)%256;

  if(times>(Speed-1))//最大值12
        D1=0;
  else
          D1=1;
  times++;
  if(times==13)
          times=0;

}
/*------------------------------------------------
                    主函数
------------------------------------------------*/
main()
{
Init_Timer0();
        P1_0=0;
        P1_7=0;
        TMOD=0x11;
        TH1=0;
        TL1=0;                //T1初始化

        EA=1;
        ET0=1;
        TR0=1;//开T0定时中断
        TR1=1;//T1开始计数
        Speed1=Speed*10;
while(1)
  {

   if(buf_min==1000)        //定时达到1s后,开始处理数据
       {
                if(P1_7==1)
                P1_7=0;
                else P1_7=1;

                TR1=0;                                //计数器1停止计数
                temp=(TH1*256+TL1);//单位为r/s
                TH1=0;
                TL1=0;                //T1初始化
                TR1=1;//计数器1开始计数
                buf_min=0;
       }

   if(K1==0)//第一个按键,速度等级增加
      {
           if(Speed<13)
           Speed++;
           WaitKeyFree();
          }
   else if(K2==0)//第二个按键,速度等级减小
      {
           if(Speed>2)
           Speed--;
           WaitKeyFree();
          }

          if(temp>Speed1)         //实际测速小于认为规定,则闪烁
          {
            led0=~led0;
                DelayMs(100);
                led0=~led0;

          }
          else led0=0;//否则常亮
                  DigDisplay();
                         datapros();
  }
}

网友A:
先送固定数值到数码管去显示,正常后再检查其他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送固定数值到数码管去显示,正常后再检查其他代码。

试过了数码管没问题,问题应该出在霍尔元件的输入输出上,但我看了一下代码好像没什么问题,你能帮我看看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送固定数值到数码管去显示,正常后再检查其他代码。

你能帮我看看霍尔部分的代码吗

网友B:
你好!
测速的一般步骤是
1、确定传感器引入脚,等待计数
2、开启定时器,计时开始
3、计时周期结束,统计计数
4、根据计数算出速度(结合轮子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