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怎么用这个芯片怎么接线啊

楼主:
不知道怎么用这个芯片怎么接线啊

网友A(2019-12-28):
符号
引脚
说明
DSA
1
数据输入
DSB
2
数据输入
Q0~Q3
3~6
输出
GND
7
地 (0 V)
CP
8
时钟输入(低电平到高电平边沿触发)
/M/R
9
中央复位输入(低电平有效)
Q4~Q7
10~13
输出
VCC
14
正电源

网友A:
符号
引脚
说明
DSA
1
数据输入
DSB
2
数据输入
Q0~Q3
3~6
输出
GND
7
地 (0 V)
CP
8
时钟输入(低电平到高电平边沿触发)
/M/R
9
中央复位输入(低电平有效)
Q4~Q7
10~13
输出
VCC
14
正电源
按照引脚图,您应该把输出脚连接到数码管上,奉上我查到的连接图

网友B:
芯片怎么接线  这个你要看芯片的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