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按键控制四种波形图的程序,但是运行的时候一直卡在锯齿波是为什么呀,求解答

楼主(2019-12-28):
#include<reg51.h>
#include <math.h>
#define  PI 3.1415
unsigned int num;
unsigned char count;
int countbeifen;
char i;
sbit key=P1^0;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   unsigned int j=0;
    for(;time>0;time--)    for(j=0;j<125;j++);
}
void main()
{
  count=0;
  countbeifen=0;
  while (1)
  {
            countbeifen=count;
     if(key==0)
     {
             delay(10);
             if(key==0)
                 {
                count++;
                    if(count==5)
            count=0;

                 }
         }

         //以上程序,会得到一个按键次数          0.1.2.3.4

    //count=3;

                if(count==1        )
                {
                   for(i=0;i<=255;i++)
           P2=i;
                 count=countbeifen;
                   count=0;
                }  //锯齿波

        if(count==2)
                {
                   for(i=0;i<255;i++)
           P2=i;
                   for(i=255;i>0;i--)
           P2=i;

                   count=countbeifen;
                   count=0;
            }
          //三角波
        if(count==3)
                {
             P2=0;
             P2=!P2;

                         count=countbeifen;
                     count=0;
        }
         if(count==4)
            {
                    for (num = 0 ; num < 360 ; num++)
         P2= 127 +127 * sin((float)num / 180 * PI);
                        count=countbeifen;
                        count=0;
            }           //正弦波

        }

}

网友A:
不知道你的电路图是怎样的,发一下线路图

#include <reg51.h>
#include <math.h>
#define  PI 3.1415
unsigned int num;
unsigned char count;
int countbeifen;
char i;
sbit key=P1^0;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
        unsigned int j=0;
        for(;time>0;time--)
                for(j=0;j<125;j++);
}
void main()
{
        count=0;
        countbeifen=0;
        while (1)
        {
                countbeifen=count;
                if(key==0)
                {
                        delay(10);
                        if(key==0)
                        {
                                count++;
                                //程序里按键没有松手检测,按下去等于是count一直在+,速度很快
                                //按钮程序没写等待释放语句,因此,按键值会不停增大,
                                while(!key);//等待按键释放
                                if(count==5)
                                count=0;

                        }
                }

                //以上程序,会得到一个按键次数          0.1.2.3.4

                //count=3;

                if(count==1)
                {
                        for(i=0;i<=255;i++)
                        P2=i;
                        count=countbeifen; //<---???? 有问题
                        count=0;
                }  //锯齿波

                if(count==2)
                {
                        for(i=0;i<255;i++)
                        P2=i;
                        for(i=255;i>0;i--)
                        P2=i;

                        count=countbeifen; //<---???? 有问题
                        count=0;
                }
                //三角波
                if(count==3)
                {
                        P2=0;
                        P2=!P2;

                        count=countbeifen;  //<---???? 有问题
                        count=0;
                }
                if(count==4)
                {
                        for (num = 0 ; num < 360 ; num++)
                        P2= 127 +127 * sin((float)num / 180 * PI);
                        count=countbeifen;  //<---???? 有问题
                        count=0;
                }           //正弦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