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什么仿真时,灯不亮,三极管这样接法对吗

楼主:
请问为什么仿真时,灯不亮,三极管这样接法对吗

网友A(2019-12-28):
废话,你这要能亮我跟你姓。灯的正极接电源,负极接三极管的C极

网友B:
你这个肯定不会亮。集电极接灯泡一端,灯泡另一端接Vcc,基极接控制信号

网友B:
D1阴极接集电极,阳极通过一个限流电阻接Vcc

网友C:
基极一定要接个限流电阻,你这样接电源短路了

网友D:
一般三极管左边是基极,上边是集电极,下边带箭头的是发射极。可以简单理解为从基极输入的单片机信号控制集电极和发射极两端的电压比例,所以集电极一般要接入电源。

网友E:
这样电源已经短路了,肯定不会亮了

网友F:
接错了,电源LED都接错了,

网友G:
D1阴极接Q1集电极,阳极通过一个限流电阻接Vcc    Q1基极通过一个限流电阻接控制信号

网友H:
你这属于三极管基本知识没掌握,网上有大把视频,找找再看看!

网友I:
如果电路设计思路没问题的话,看看正负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