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8译码器控制数码管怎样显示一个数码管让其闪烁?请知道的朋友帮忙指点

楼主(2019-12-28):
138译码器控制数码管怎样显示一个数码管让其闪烁?请知道的朋友帮忙指点。就是不太清楚怎样来控制数码管闪烁的,。

网友A:
在定时中断里维护一个闪烁变量标志,比如每0.5秒就反转一下。显示部分根据这个闪烁标志,是1就送正常的段码,是0就送全暗的段码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