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控制数码管闪烁问题 求思路

楼主:
新手想请假一下各位大佬,要怎么样才能做到让数码管其中一位以1Hz闪动,其他三位正常显示,已经卡在这个步骤好多天了,是需要用到中断定时器什么的吗,希望大佬可以讲一下具体思路

网友A(2019-12-28):
写两个显示函数,把它们分开来显示

网友B:
楼主只要搞清楚数码管在什么条件下可以点亮,什么条件下不亮,再按0.5秒间隔交替提供这两个条件不就成了?如果对闪动周期要求精确当然使用定时器中断为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只要搞清楚数码管在什么条件下可以点亮,什么条件下不亮,再按0.5秒间隔交替提供这两个条件不就成了? ...

大佬能说的再详细一点吗,看的有点懵= =

网友D:
首先确定数码管共阴还是共阳,然后确定位选和段选IO口,再考虑动态数码管的消影,最后结合定时器完事

网友E:
这个最好还是用中断,因为有长延时容易造成程序时间阻塞!!!
思路:就两个方向解决
1:控制数据线,扫描线不变。这个楼上有人已经说过就是没点通而已,需要写两个函数,一个正常的扫描函数;另一个根据设置位的标志将相应位写全1或全0关闭(取决于共阴还是共阳),两个函数交叉调用即可。调用时间就是频率,自己决定。如果要退出设置状态,就只调用正常扫描的函数。
2:数据线不变,控制扫描线。同样设置位标志决定哪一位闪烁,相应位位选线的开启用闪烁周期决定,
比如前500MS开启,后500MS关闭。其它的和正常扫描一样。多申明一组变量来赋给位选,不要直接控制,这样就很方便了。

网友E:
说明:以上两种方法都是要先在中断中设置闪烁标志的,闪烁标志是否有效  由是否进入设置状态的标志决定。所以其实写一个函数更方便,但是你必须先理解逻辑是什么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佬能说的再详细一点吗,看的有点懵= =

这是一个动态显示的数码管驱动程序
void display()
{
        static uchar i=0;//静态变量
        P0=0x00;                        //消隐
        switch(i)        //送位码
        {
                case 0: led138a=0;led138b=0;led138c=0; break;
                case 1: led138a=1;led138b=0;led138c=0; break;
                case 2: led138a=0;led138b=1;led138c=0; break;
                case 3: led138a=1;led138b=1;led138c=0; break;
                case 4: led138a=0;led138b=0;led138c=1; break;
                case 5: led138a=1;led138b=0;led138c=1; break;
                case 6: led138a=0;led138b=1;led138c=1; break;
                case 7: led138a=1;led138b=1;led138c=1; break;
        }
        P0=dis_buf;        //送段码
        i++;
        i%=8;
}
在上述程序基础改为键控逐位闪烁的数码管驱动程序
void display()
{
        static uchar i=0;//静态变量
        P0=0x00;                        //消隐
        switch(i)        //送位码
        {
                case 0: led138a=0;led138b=0;led138c=0; break;
                case 1: led138a=1;led138b=0;led138c=0; break;
                case 2: led138a=0;led138b=1;led138c=0; break;
                case 3: led138a=1;led138b=1;led138c=0; break;
                case 4: led138a=0;led138b=0;led138c=1; break;
                case 5: led138a=1;led138b=0;led138c=1; break;
                case 6: led138a=0;led138b=1;led138c=1; break;
                case 7: led138a=1;led138b=1;led138c=1; break;
        }
        if(Twinkle==1 && key==i)//闪烁标志与键值条件符合
                        P0=0xff;        //保持消隐状态
        else P0=dis_buf;        //送段码,dis_buf[ ]显示缓存数组
        i++;
        i%=8;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佬能说的再详细一点吗,看的有点懵= =

勘误:
        if(Twinkle==1 && key==i)//闪烁标志与键值条件符合
                        P0=0x00;        //保持消隐状态
        else P0=dis_buf;        //送段码,dis_buf[ ]显示缓存数组

网友F:
定时器中断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大佬能说的再详细一点吗,看的有点懵= =

除了加分的那个思路,其他的很麻烦,贴程序的没听懂你的意思基本在忽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