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电子万年历,能显示但是时间不走

楼主(2019-12-28):
我做出来的实物能显示但是时间不走,设置了它也不会变,一直是那个时间,我想问下这是ds1302的问题还是代码的问题,我跟仿真差的只是AT89c52换成了stc89c52

网友A:
程序呢?线路图呢? 上传接线图片呢? 什么都没有, 人家想帮你也帮不上呀
仿真能正常运行, 那就是硬件的问题喽

网友B:
无图无码无真相!楼主这样提问很难得到实质性答案。仿真能行实物不行多数是硬件搭建有错漏。仿真中AT89c52和ds1302不接电源、晶振和复位电路照样运转正常,系统默认其存在。而实物实验缺少一样也不行。

网友C:
你好!
代码的问题更多一些

网友D:
好好检查一下你写的DS1302代码,说明你单片机与DS1302通讯没有很好的对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图无码无真相!楼主这样提问很难得到实质性答案。仿真能行实物不行多数是硬件搭建有错漏。仿真中AT89c52 ...

电源我接了,lcd的我也接了,单片机也接了,图和代码后边会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呢?线路图呢? 上传接线图片呢? 什么都没有, 人家想帮你也帮不上呀
仿真能正常运行, 那就是硬件的问 ...

手机上问的,晚上可能把图和代码放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好检查一下你写的DS1302代码,说明你单片机与DS1302通讯没有很好的对接

那为啥仿真能用,是因为我把AT89c52换成stc的原因吗,时序问题吗,对了好像那个代码是基于AT89c51的,这样会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
代码的问题更多一些

可是仿真能用

楼主:
已经好了,把时钟芯片换了就ok了

网友A:
DS1302芯片这么火,怎么能没有山寨产品呢!DS1302有国产的了,做的真真的,就是性能不真。

有一些爱好者朋友出现时钟在23时过后直接跳到4时(有时候山寨真是害死人啊),还有的朋友发现写不进数据,也有不走的情况。如果你在2个小时内检测不到其他电路部分的问题,则请试着更换原装的DS1302,这就是破财免灭的道理了。

网友E:
仿真和实物是有区别的

网友F:
可能时序有问题,加温度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能时序有问题,加温度了吗

已经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1302芯片这么火,怎么能没有山寨产品呢!DS1302有国产的了,做的真真的,就是性能不真。

有一些爱好者 ...

我买的是同一个型号,换了一个就好了。可能是第一个坏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