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这块NTC热敏电阻可以以替代吗?

楼主(2019-12-28):
小白求助,这块电阻可以替换吗,这个电阻太贵了,这是他的规格
NTC THERMISTOR 22K OHM 0.5% BEAD TB18cZmkaagSKJjy0FbXXa.mVXa_!!0-item_pic.jpg_400x400.jpg

如果要替代的话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A:
旧的充电宝里能不能拆到?

网友B:
其他型号可以代替,但温度曲线和进度一般不一致

网友C:
这实际就是通常环氧封装系列NTC热敏电阻装到一个金属管,楼主可以买环氧封装22K热敏电阻,把坏热敏电阻从金属管里挖出,再把新买热敏电阻焊上引线装进去封好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