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超声波测距仪程序只会显示0000

楼主(2019-12-29):
#include"myhead.h"    //还有一部分是digdisplay(unsigned char wei,unsigned char duan)的封装函数,这一部分没问题(我确定)

sbit Trig=P2^1;
sbit Echo=P2^0;
bit flag=0;                  //定义一个中断标志位
u16 time,distance;

u8 n,date[4]={0,0,0,0};

void Count()
{
  time=TH0*256+TL0;
  distance=time*0.17;                    //算出距离单位是毫米
  if(flag==1||distance>4500)                //说明超过超声波测距仪测试范围                         最小2厘米最大450厘米
  {
    flag=0;
    date[3]=12;
        date[2]=13;
        date[1]=13;
        date[0]=0;
  }
  else
  {

         date[3]=distance/1000;
         date[2]=distance%1000/100;
         date[1]=distance%100/10;
         date[0]=distance%10;
  }

}

void Int0() interrupt 1                   //标志位的改变
{
   flag=1;
}

void Int1() interrupt 3        //做每隔100毫秒给超声波测距仪发送启动命令
{
        TL1 = 0x18;                //设置定时初值
        TH1 = 0xFC;                //设置定时初值
        digdisplay(3,date[3]);
        digdisplay(2,date[2]);
        digdisplay(1,date[1]);
        digdisplay(0,date[0]);
   n++;
   if(n==100)                //200毫秒定时时间到
   {
     n=0;
    TL0 = 0;
    TH0 = 0;
         Trig=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Trig=0;
   }
}
void main()
{
   TMOD=0x11;  //开启定时器0,1
   TL0 = 0;                //设置定时初值                         时间 26470微秒
   TH0 = 0;                //设置定时初值                         最大距离 450厘米
   TF0=0;
   ET0=1;
   TL1 = 0x18;                //设置定时初值
   TH1 = 0xFC;                //设置定时初值
   TF1 = 0;                //清除TF1标志
   TR1 = 1;                //定时器1开始计时
   ET1=1;
   EA=1;
   while(1)
   {
      while(!Echo);
          TR0=1;
          while(Echo);
          TR0=0;
          Count();                                //对测试出来的时间进行处理
   }
}

网友A:
主循环里没有起动函数,while(!Echo);前面加启动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循环里没有起动函数,while(!Echo);前面加启动函数

启动函数在中断3中,

楼主:
大家问题我找到了,没想到在显示部分(尴尬了),我的数码管显示程序是一次延时时间是1毫秒(共显示四次也就是4毫秒),导致程序在中断部分延时时间过长,缩短显示函数的延时时间就行了,主程序没问题可以参考一下,也可以用查询式的方法,不用定时器1,这样就不用考虑程序的中断了,而且还解决了某些小问题。谢谢大家的解答了。

楼主:
问题出在显示程序上,我的显示程序延时时间过长导致在中断中的时间过长了,缩短显示程序的延时时间就可以了,谢谢大家对我问题的解答。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启动函数在中断3中,

问题出在显示程序上,我的显示程序延时时间过长导致在中断中的时间过长了,缩短显示程序的延时时间就可以了,谢谢大家对我问题的解答。十分感谢!

网友B:
正确的做法是用中断+标志实现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