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纯数电八路抢答器时第一位抢答时无反应

楼主(2019-12-29):
proteus仿真八路抢答器时,第一位抢答时无反应,根据真值表74LS148的0输入端低电平时输出为全高,但预置的输出全是高电平,导致无法在74SL279芯片处有反应,第一位抢答无效,该如何改正

此外仿真运行时一个循环后SW1重启,给了U8:C输出端高电平,使74LS148EI使能端失效,这里能修改吗

网友A:
楼主的电路逻辑关系完全正确,但proteus仿真出现问题,是proteus的问题,毕竟只是仿真所以有时不是很正确的,我自己遇到过这种情况,仿真怎么都不行,但真实做出硬件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楼主可以实际制作硬件电路,或用面包板搭接测试一下,一定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