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桥杯单片机知识汇总

楼主(2019-12-29):
原帖:https://www.cnblogs.com/garden6zg/p/8469705.html
1.数码管
  • 段码显示
            uchar code display[] = {0xc0, 0xf9, 0xa4, 0xb0, 0x99, 0x92, 0x82, 0xf8, 0x80, 0x90, 0xbf, 0xff};
  • 打开或关闭数码管
            P2 = (P2 & 0x1f) | 0xc0;
            P0 = order[cnt];
            P2 &= 0x1f;
            P2 = (P2 & 0x1f) | 0xe0;
            P0 = display[disbuf[cnt]];
            P2 &= 0x1f;
2.LED显示            P2 = (P2 & 0x1f) | 0x80;
            P0 = 0xfe;
            P2 &= 0x1f;
3.系统初始化
  • 关闭外设
            P2 = ((P2 & 0x1f) | 0xa0);      //关闭全部外设
            P0 = 0x00;
            P2 &= 0x1f;
            P2 = (P2 & 0x1f) | 0xe0;        //数码管都不显示
            P0 = 0xff;
            P2 &= 0x1f;
  • 定时器设置
            TMOD = 0x01;                   //计时器0,采用方式1
            TH0 = (65536 - 2000) / 256;    //定时2ms
            TL0 = (65536 - 2000) % 256;
            EA = 1;                        //打开总中断
            ET0 = 1;                       //定时器中断0打开
            TR0 = 1;                       //开始计数
  • 串口通信设置
            SCON = 0x50;    //工作方式1
            AUXR = 0x40;    //模式为1T模式
            TMOD = 0x20;    //定时器模式为2,自动重装
            TH1 = 256 - (11059200 / 2400 / 32);    //波特率为2400
            TL1 = 256 - (11059200 / 2400 / 32);
            EA = 1;         //打开总中断
            ES = 1;         //打开串口中断
            TR1 = 1;        //打开计时器1
4.IIC
            #define SlaveAddrW 0x90
            #define SlaveAddrR 0x91
            #define EEPROMW    0xa0
            #define EEPROMR    0xa1
5.DS1302
  • 命令字
            #define AM(X)        X
            #define PM(X)           (X + 12)
            #define DS1302_SECOND    0x80
            #define DS1302_MINUTE    0x82
            #define DS1302_HOUR      0x84
            #define DS1302_DAY       0x86
            #define DS1302_MONTH     0x88
            #define DS1302_WEEK      0x8A
            #define DS1302_YEAR      0x8C
            #define DS1302_RAM(X)   (0xC0 + (X) * 2)
  • 函数操作
            void InitDS1302(void)
            {
                  Write_Ds1302(0x8E, 0x00);//关掉写保护
                  Write_Ds1302(0x80, 0x50);//秒
                  Write_Ds1302(0x82, 0x59);//分
                  Write_Ds1302(0x84, 0x23);//时
                  Write_Ds1302(0x8E, 0x80);//打开写保护
            }
            //转化时间格式
            void DS1302_GetTime(SYSTEMTIME *Time)
            {
                  unsigned char ReadValue;      /* 将BCD码转换成十进制数 */
                  ReadValue = Read_Ds1302(DS1302_MINUTE | 0x01);
                  Time->minute = ((ReadValue & 0x70)>>4) * 10 + (ReadValue & 0x0f);
                  ReadValue = Read_Ds1302(DS1302_HOUR | 0x01);
                  Time->hour = ((ReadValue & 0x70)>>4) * 10 + (ReadValue & 0x0f);
            }
6.A/D
            unsigned char Rb2_Read()
            {
                  unsigned char dat;
                  IIC_Start();
                  IIC_SendByte(0x90);   //写入地址
                  IIC_WaitAck();
                  IIC_SendByte(0x43);  //0x43是Rb2, 0x41是光敏
                  IIC_WaitAck();
                  IIC_Start();
                  IIC_SendByte(0x91);   //读命令
                  IIC_WaitAck();
                  dat = IIC_RecByte();  //读取一个字节
                  IIC_Ack(0);
                  IIC_Stop();
                  return dat;
            }
7.EEPROM(读取和写入数据都不可中断)
            unsigned char Read_EEPROM(unsigned char con)
            {
                  unsigned char dat;
                  IIC_Start();
                  IIC_SendByte(0xa0);   //写入地址
                  IIC_WaitAck();

                  IIC_SendByte(con);       //从起始位置开始读取
                  IIC_WaitAck();

                  IIC_Start();
                  IIC_SendByte(0xa1);   //读命令
                  IIC_WaitAck();
                  dat = IIC_RecByte();     //读取一个字节
                  IIC_Ack(0);
                  IIC_Stop();
                  return dat;
           }

           void Write_EEPROM(unsigned char date, unsigned char con)
           {
                  IIC_Start();
                  IIC_SendByte(0xa0);
                  IIC_WaitAck();
                  IIC_SendByte(con);
                  IIC_WaitAck();
                  IIC_SendByte(date);
                  IIC_WaitAck();
                  IIC_Stop();
                  Delay(3);         //写入后要注意延时一段时间
           }
8.DS18B20(读取温度不可中断)
  • 延时函数
           //单总线延时函数
           void Delay_OneWire(uint t)
           {
                  char  z;
                  while(t--)
                  for(z = 0; z < 12; z++);
           }
  • 读取温度  /* 读取数据不可中断,可以采用关闭终端来实现 */
           unsigned int Read_Temperature()
           {
                  unsigned char low,high;
                  unsigned int temp;
                  float t;

                  init_ds18b20();        //器件初始化
                  Write_DS18B20(0xcc);     //跳过读序列
                  Write_DS18B20(0x44);     //启动温度转换
                  Delay_OneWire(200);      //延迟一会

                  init_ds18b20();
                  Write_DS18B20(0xcc);     //同上
                  Write_DS18B20(0xbe);     //读取温度

                  low = Read_DS18B20();    //读取低位
                  high = Read_DS18B20();   //读取高位
                  temp = (high << 8) | low;
                  t = temp * 0.0625;
                  temp = t + 0.5;
                  return temp;
           }
9.矩阵键盘
           sbit r1=P3^0;    //4行
           sbit r2=P3^1;
           sbit r3=P3^2;
           sbit r4=P3^3;
           sbit c1=P4^4;    //4列
           sbit c2=P4^2;
           sbit c3=P3^5;
           sbit c4=P3^4;

           unsigned char key_scan()   //读取矩阵键盘键值
           {
                  unsigned char key_value;

                  r1=0;
                  r2=r3=r4=1;
                  c1=c2=c3=c4=1;
                  else if(!c1) key_value=0;
                  else if(!c2) key_value=1;
                  else if(!c3) key_value=2;
                  else if(!c4) key_value=3;

                  r2=0;
                  r1=r3=r4=1;
                  c1=c2=c3=c4=1;
                  if(!c1) key_value=4;
                  else if(!c2) key_value=5;
                  else if(!c3) key_value=6;
                  else if(!c4) key_value=7;

                  r3=0;
                  r2=r1=r4=1;
                  c1=c2=c3=c4=1;
                  if(!c1) key_value=8;
                  else if(!c2) key_value=9;
                  else if(!c3) key_value=10;
                  else if(!c4) key_value=11;

                  r4=0;
                  r2=r3=r1=1;
                  c1=c2=c3=c4=1;
                  if(!c1) key_value=12;
                  else if(!c2) key_value=13;
                  else if(!c3) key_value=14;
                  else if(!c4) key_value=15;
                  return key_value;
           }
10.超声波测距
          #define somenops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bit TX = P1^0; //发射引脚
          sbit RX = P1^1; //接收引脚

          //TX 引脚发送 40KHz 方波信号驱动超声波发送探头
          void send_wave(void)
          {
                 unsigned char i = 8; //发送 8 个脉冲
                  do
                  {
                        TX = 1;
                        somenops;somenops;somenops;somenops;somenops;
                        somenops;somenops;somenops;somenops;somenops;
                        TX = 0;
                        somenops;somenops;somenops;somenops;somenops;
                        somenops;somenops;somenops;somenops;somenops;
                  }
                  while(i--);
           }
           void Check_Distance()
           {
                  uint t;
                  /* 关闭定时器 0 中断:计算超声波发送到返回的时间 */
                  ET0 = 0;
                  send_wave();    //发送方波信号
                  ET0 = 1;
                  TR1 = 1;         //启动计时
                  while((RX == 1) && (TF1 == 0));   //等待收到脉冲
                  TR1 = 0;        //关闭计时
                  //发生溢出
                  if(TF1 == 1)
                  {
                        TF1 = 0;
                        distance = 99; //无返回
                  }
                  else
                  {
                        /** 计算时间 */
                        t = TH1;
                        t <<= 8;
                        t |= TL1;
                        distance = (unsigned int)(t * 12 * 0.017 / 12); //计算距离
                  }
                       TH1 = 0;
                       TL1 =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