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12864带中文字库的能用32X32的字体吗?

楼主(2019-12-29):
最近做了个时钟,想把数字变大,但查阅网上的例程,都是不带字库的,我想问下,带字库的可以显示大字体3232的吗?
如果有,麻烦给个链接学习下,谢!

网友A:
可以,自己取模,任意大小汉字

网友B:
最大到64x32,看看模块说明就明白了。自定义,满屏显示一个字。

网友C:
完全可以,12864有专门的取任意字函数,设好页与列,再用取模软件取相应大小的字

网友D:
可以的吧

网友E:
取模软件→参数设置→文字输入区字体选择(可能没有32*32,但有差不多大的)。

网友F:
可以的,需要费点功夫,它最大到64x32

楼主:
感谢各位的答复,我还以为只有用无字库的才行,又在那个宝上买了个,有没有这个程序的例子呀,学习下

楼主:
在百度上搜了二个小时还是没有看到有关带字库的示例程序呀,求

网友A:
你好!
这个取模,可以任性大小

网友G:
这个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这个取模,可以任性大小

哈哈,正是我需要的效果,请问有没有示例程序呀,我只要12864如果显任意字体的那个程序,

楼主:
可能是我找错方向了,我一直在搜时钟,所以都无法使用,现在改为万年历就有好多例子 ,但好多都是并口的,不知有没有串口的示例, 下面是本论坛下载的一个程序,看 这个程序是否可以做3232的字体,但看字面意思好像是图片,应该和字库是一样的吧

void displaypicture_12864(uchar y,uchar x,uchar *picture,uchar hight,uchar wide)
{
        uchar line,row;
        writecom_12864(0x36);
        if(wide%8==0)
        {
                wide=wide/8;
        }
        else
        {
                wide=wide/8+1;
        }
        for(line=0;line<hight;line++)
        {
                if(y+line>31)
                {
                        writecom_12864(0x80+y+line-32);
                        writecom_12864(0x80+x+8);
                }
                else
                {
                        writecom_12864(0x80+y+line);
                        writecom_12864(0x80+x);
                }
                for(row=0;row<wide;row++)
                {
                        writedat_12864(picture[line*wide+row]);
                }
        }
        writecom_12864(0x30);
}

网友H:
可以的,复用取模软件取好相应大小的模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