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阻的温度系数?

楼主(2019-12-29):
资料说,碳膜电阻的温度系数约为万分之2/°C.如果温度变化100度,阻值将会变化原阻值的2%,2%的变化量指针万用表应该可以反映出来了呀?为什么10KΩ加上10V电压(1mA电流),对电阻加温到很烫的温度(火烤)万用表指针看不出变化来?0.98或1.02mA指针应该有反应呀?

网友A:
你拿数字万用表试试。

网友B:
楼主分析是有道理的,但要想很明显的看出指针的变化,万用表必须放在小量程的档才行。比如1ma档,正常就是满刻度1ma,加热到100度,电阻上升,电流减少,如果楼主的测量电路是线性关系,那么此时电流是0.98ma,指针会回偏两小格的。但是要是放在大量程档,比如10ma档,1ma时指针只偏转很小角度,然后电阻细微变化,指针就看不出变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拿数字万用表试试。

数字表末尾数字跳起来更烦人!

网友C:
万用表精度不行,表的误差超过电阻的误差了。怎么量,表的误差单位时间变化率要快多了,电阻的时间变化率要慢许多,所说的反映值早就掩埋在表的误差内了,只会看到表在抖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万用表精度不行,表的误差超过电阻的误差了。怎么量,表的误差单位时间变化率要快多了,电阻的时间变化率 ...

指针表分度值应该能分辨出2%的变化吧?98V和100V能看出来吧?即便100V慢慢回到98V很困难,款开再接通总会看出差别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分析是有道理的,但要想很明显的看出指针的变化,万用表必须放在小量程的档才行。比如1ma档,正常就是 ...

指针处在满度位置最能反映出差别,并且"电源"内阻大大小于待测电阻.100欧姆和1欧姆的串联电路,1欧姆的电阻变化满度的电流表很难反映出变化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万用表精度不行,表的误差超过电阻的误差了。怎么量,表的误差单位时间变化率要快多了,电阻的时间变化率 ...

100和98还是应该能区分的!

网友D:
你可以再试下,有时候是测不出来。我之前试过了,这样可以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万用表精度不行,表的误差超过电阻的误差了。怎么量,表的误差单位时间变化率要快多了,电阻的时间变化率 ...

电热丝温度可达500度,冷热态电流不同能反映的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