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桥堆 命名规则疑问

楼主:
如图,我从两份手册里截下来的。百度了下,命名规则不是后面两位乘100吗?为什么两图不一样的命名规则

网友A(2019-12-30):
楼主多看看能发现还有很多元器件的参数是有两个不同的参数的,主要是元器件生产厂家不同,有实力的厂家可能会提高一个标准生产导致,当然也不排除虚标。这样一来厂家和个人在选择期间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厂家考虑成本,耐压100就按第二个表选择GBP301了,个人一定会按第一个表选择GBP30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多看看能发现还有很多元器件的参数是有两个不同的参数的,主要是元器件生产厂家不同,有实力的厂家可能 ...

谢谢!

网友C:
这个问题,命名规格是人家生产厂商想怎么叫就怎么叫的,除非是国家或者是其它什么标准规定,而生产厂商又遵守这个规定的情况下,它就会有一个标准的命名方式
你要做的,不是去猜人家怎么叫这个元件,而是要通过数据手册去知道怎么用这个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