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大佬的PCB名片,自己画的PCB毕业卡片

楼主(2019-12-29):
看到大佬的名片帖,感觉挺炫酷的,当即就下载下来学习了
不过自己画的过程中遇到些问题,在此发出来与大家分享下。
首先。。。算了,先上效果图吧

不想听我唠叨的可以直接下载了,推荐露铜打板,但是太贵了

好了现在开始说说我的画板历程。
首先是在论坛上看到大佬的名片图,感觉很棒,就想着自己也画一个试试。
名片,顾名思义,除了公司信息之外,还要个人职务,联系方式和地址(这是废话)
不过我把目光首先放在了Logo上。
Logo的添加方式我找到的有两种:

一种是主流的AD6--AD13的Logo脚本程序,把bmp格式的简单线条图片导入PCB
(不过可能是个人电脑的问题,被卡死了几次之后,就对这个脚本产生了深深地不信任)
另一种就是用字库改写软件把需要的图片生成字库,不要求图片格式,
然后用放置文本的方式把Logo搞出来。

这两种方式,我个人认为第二种比较好用,相比脚本的卡顿和不方便调整大小
(其实还有一条,脚本导出来的不方便改层,可能是我太菜对软件还不熟悉,欢迎大佬指点)
第二种方式只是多了个做字库的步骤,而在pcb文件中却可以像操作文本框那样调整大小

虽然这两种方法都能在别处找到教程,但是想想我自己找资料的经历,我还是弄个完整的吧

LOGO脚本:(脚本程序附件里有,没有的可以下载)
打开AD--->DXP-->Run Script -->Browse-->找到解压的文件打开-->选中RunConverterScript点OK
-->弹出对话框后点Load选择bmp格式的图片-->选择层(选哪层生成到哪层)-->设置大小
-->点Convert导入LOGO到新的pcb文件
为了方便移动,可以全部选中后右键点击unions联合。调整层的方法我没找到,只能重新导入,
调整大小的话我也没找到,也是得重新导入。(欢迎知道调整方法的大佬在评论区指导下)

字库:(我把字库软件也压缩传附件了)
字库为免安装可以直接用的

打开字库软件

关掉对话框

单击文件,新建字库

这是字库,选中0,双击新建字模
右击导入图片,需要取反的取反,其他可以不动
点击生成
格式里点设置,按图片大小设置格式范围
另存为
这是保存的字体文件,右击安装

这样字模就建好了

进入AD,放置String
双击String,改成刚刚建立的0字模
像输入汉字那样选择True typer,然后在下面找到你这开始创建的字库名称,点OK

这样就可以了,然后根据实际需要改字体大小,调整位置修改层都很方便
PS要注意的是,每添加一个字模,都需要重新安装字体

言归正传,画图
名片格式一般是90*54mm
咳咳,确定完PCB大小后突然发现自己的个人资料没什么好写的样子,名片,卒
然后又搜了些资料加上临近毕业季,决定改画毕业纪念卡片。。。

省去构思排版和找图片的步骤

压缩打板的时候发现,文件太大,原因是中文字体很占PCB文件的空间,遂删之
方法:
DXP-->第二个设置-->PCB deitor-->True Type Fonts-->去掉勾会省很大空间,
但是Logo会掉,所以这里要换成自己的Logo库。

最后,保存。
全剧终

最后的最后,新人第一次发帖,不严谨之处多多批评,我会再接再厉

Altium PCB Logo 导入脚本.rar

网友A(2020-11-23):
步骤有点简练,照着没做出来,保存类型里面没有字体文件。

网友B:
还有一种方法,下载一个立创EDA里面插入一个图片导出成AD格式的PCB,用AD打开就可以直接使用了,图片大线条乱的图片可能会卡我都是直接在PCB中复制到原理图库中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