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加MAX517产生正弦波和三角波的keil程序加Proteus原理图

楼主(2019-12-29):
因为单片机的结课要我们做一个AT89C51单片机加MAX517产生正弦波的程序加protues原理图的设计,我之前查了很多资料,但是都没有找到想成的(以前写设计习惯了直接下载别人的进行改进),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51单片机加MAX517的坛友写的程序,下载下来发现能用,于是乎我就在他的基础上加了一点点东西,也算得上是照抄吧,就可以产生正弦波了,要感谢这位坛友,坛友的帖子链接,话不多说,我直接附上程序和电路图。

网友A:
不用DA芯片,直接用定时器产生PWM输出也可以的吧?

楼主:
我们师傅说必须用MAX517,不然就不用了

楼主:
经过稍微改进以后,这个正弦波发生器既可以调节频率又可以调节幅度,但只是有限次,因为我是事先把正弦波的点数值计算好,再存在一个数组里面的我只计算了64个点,所以波形时间要调大一点,不然分辨率没那么高,就有点不像正弦波了,我使用VC6.0软件计算点数存在数组里面的(在IIC.c文件里面),程序如下:
#include<stdio.h>
#include<math.h>

#define PI 3.1415

int main()
{
        unsigned int i,P2=0;
    for(i=0;i<360;i++)
    {
       P2=127+(127*sin(PI*i/180));
           printf("0X%X,",P2);
        }
         printf("\n\n总共有%d个值\n\n",i);
    return 0;
}

增加修改频率和幅度这两个功能修改了我将近完完整整的两天了,因为基础没打好,所以代码也比较冗长,有很多地方可以改进。我这一次加了很多注释,增加了代码的可读性。本人属于比较菜的那一种,希望大神多多指教。
我贴上几张图把,分别是调节频率的图片和调节幅度的图片。

2

2

4

4

3

3

5

5

1

1

正弦波发生器 - 2 - 副本.zip

楼主:
现在发一下word文档说明,英语翻译我是用有道翻译翻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