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mos管的防击穿电路

楼主(2019-12-29):
初学者,要用有mos 管(NCE0140KA)的buck电路做降压,求一个mos管的防击穿保护电路。
新手要做一个buck降压电路,mos管防击穿电路找不到可靠的原型,有没有前辈指导指导

网友A:
串一个大功率稳压二极管

网友B:
是直流调压吗?第一个加散热片,第二用LM358做一个电压反馈!如果是做开关电源,用开关管TOP245,有百度成熟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