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纸飞机的制作

楼主:
在我学习的电容之后,我认识到了一种名叫超级电容的电容

普通的电容容量最大一般都在uf级,最低低至pf级,这些电容的出现给电路提供了譬如旁路、去耦、滤波等种种功能。作为一种储能元件,电容可以储存一些微小的能量并且释放出来,由于其储能的原理是储存电荷,不存在类似于充电电池中的电能和化学能的互相转换情况。所以其效率较高,并且内阻极低的特点使得相比电池其可以承受更大的电流,因此在工业中得到广泛应用,例如使用超级电容供电的公交车

超级电容也叫做法拉电容,它的容量远大于普通电容,因此被叫做超级电容,其容量单位一般为f级。而f级和uf级之间隔了10^6数量级,因此可见,超级电容能储存更多的电荷。

在开头说了一大堆之后终于可以讲讲它的应用了,就是我准备制作的超级电容飞机了。

由于超级电容的特性,其充电时储存电荷是纯物理过程(不存在电能转化学能过程),因此充电的速度有如下计算公式

而其存储电荷之后,在电容两端就有了电压,这时候可以当做他是个小型电池,去给电机供电。
所以基于这样的原理,我在某宝上购买了一个超级电容的飞机的动力板

收货后可见有充电板,连着电机的超级电容板,螺旋桨两片

接上电池之后,插上充电板,可见超级电容旁边的led等渐渐点亮,说明电路一切正常,可以使用

测量一下组件的重量

在这里我不知道这个动力组的推力情况,所以要想得知动力大小,我教大家如何制作一个简单的动力测试台
首先拿出一个用完了的焊锡卷

将电机用热熔胶粘贴到转轴内部

接下来吧这个测试台放到秤上去,待到数值稳定后,按下去皮键,即可置零显示数值

接下来拔下充电插头,即可看到电机飞速转动,秤上显示最大推力大约为7g左右

所以根据推重比0.7来计算,飞机的重量大约在10g左右,减去飞机动力组的5g,得到了飞机空机的重量大约在5g左右
那么要制作出这么轻巧的机身,我觉得A4纸是个不错的选择,于是折了一个纸飞机

电机放到飞机上假组一下

在纸上画出螺旋桨开槽轮廓

安装上电机

测量一下重量

飞机的重心大约在机身全长的1/3处

在机尾切出升降舵

到外场试飞!

网友A(2020-01-05):
动力有点不足

网友B:
直接扔出去好了,改得那么辛苦

网友C:
放在航模上应该不错

网友D:
好像加上去的“动力组”没有起多大作用,单纯纸飞机也能飞那么远。。。。

网友E(2020-02-15):
要让它飞起来呀

网友F(2020-05-04):
哈哈哈人才呀!

网友G:
这个想法真心不错!

网友H:
超级电容好厉害,可惜了放电时间太短,不然可以飞得更高。

网友I(2020-06-24):
这个电机升力可以带起自己和电容吗?

网友J:
这是个创新,没人想过。但是讲效果真不如橡皮筋飞机。小学生的轻质塑料板橡筋航模,在楼上放出去,直接就飞到远处的大院了

网友K:
实践出真理

网友L(2020-08-03):
电容不是电池,电容只能短时间放电⚠

网友M:
需要的就是只能短时间放电,如果像电池那样长时间就飞跑追不回来了

网友N(2020-10-09):
好好玩的样子,但是好像没什么卵用

网友O:
说说它比无动力航模的优点呀?

网友P(2020-12-29):
创意不错。 可以做个给娃玩,哈哈哈

网友Q:
引用 网友B:
直接扔出去好了,改得那么辛苦

电量越大越好

网友R:
超级电容如果爆炸了,会怎么样?

网友S(2021-04-08):
没有测量出具体放电时间

网友T:
创意和动手能力不错,学习了

网友U:
超级电容做滤波不错,做动力还是不足

网友V:
纸飞机太软了!

网友W(2024-01-27):
空心杯电机有用武之地了

网友X:
这个创意不错!!!

网友Y:
敢想巧干!目前的滞空时间有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