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s52单片机设计的红外遥控计算器显示于1602上

楼主(2019-12-30):
#ifndef _Redreceive_H_
#define _Redreceive_H_

//红外按键检测
/*69 70 71
68 64 67                   44 40
77 21 91                   07 15 5B
22 25 13                   16 19 0D
12 24 94
82 28 90
66 82 74*/
sbit IR=P3^2;                          //红外接口标志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
unsigned char  irtime;        //红外用全局变量
unsigned char  red_date;        //红外数据
bit irpro_ok,irok;

unsigned char IRcord[4];
unsigned char irdata[33];
unsigned char first_line[8];
unsigned char second_line[4];
bit flag_cd;
uchar count_cd;

void Ir_work(void);
void Ircordpro(void);
void tim0_isr (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irtime++;  //用于计数2个下降沿之间的时间
}

void EX0_ISR (void)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服务函数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接收红外信号处理
        static bit startflag;                //是否开始处理标志位

        if(startflag)
        {
                if(irtime<140&&irtime>=130)//引导码 TC9012的头码,9ms+4.5ms
            i=0;
                    irdata[i]=irtime;//存储每个电平的持续时间,用于以后判断是0还是1
                    irtime=0;
                    i++;
                           if(i==33)
                      {
                                  irok=1;
                                i=0;
                          }
        }
        else
        {
                irtime=0;
                startflag=1;
        }
}

void TIM0init(void)//定时器0初始化           100us
{
        TMOD=0x02;//定时器0工作方式2,TH0是重装值,TL0是初值
        TH0=0xA3; //重载值
        TL0=0xA3; //初始化值
        ET0=1;    //开中断
        TR0=1;
}
void EX0init(void)
{
IT0 = 1;   //指定外部中断0下降沿触发,INT0 (P3.2)
EX0 = 1;   //使能外部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

void Ir_work(void)//红外键值散转程序
{
        static uchar i;
        static uchar j;
        static int A;
        static int B;
        static int C;
        if(IRcord[0]==0)//判断用户码
        {
         switch(IRcord[2])//判断第三个数码值
                 {
                         case 0x0c:red_date='1';break;//1 显示相应的按键值
                         case 0x18:red_date='2';break;//2
                         case 0x5e:red_date='3';break;//3
                         case 0x08:red_date='4';break;//4
                         case 0x1c:red_date='5';break;//5
                         case 0x5a:red_date='6';break;//6
                         case 0x42:red_date='7';break;//7
                         case 0x52:red_date='8';break;//8
                         case 0x4a:red_date='9';break;//9
                         case 0x16:red_date='0';break;//0
                         case 0x19:red_date='=';break;//=
                         case 0x07:red_date='-';break;//-
                         case 0x15:red_date='+';break;//+
                         case 0x44:red_date='*';break;//*
                         case 0x40:red_date='/';break;///
                         case 0x0d:red_date=0x0d;break;//clear

                         }
                if(red_date==0x0d)
                {
                        LCD1602_W_cmd(0x01);
                        count_cd=0;
                }
                else
                {
                                first_line[count_cd++]=red_date;
                                LCD1602_W_cmd(0x80);
                                for(i=0;i<count_cd;i++)
                                {
                                 LCD1602_W_dat(first_line[i]);
                                }

                                                         if(red_date=='=')
                                                         {
                                                                          for(i=0;i<count_cd-1;i++)
                                                                          {
                                                                                          if(first_line[i]>=48&&first_line[i]<=57)
                                                                                        {
                                                                                         A=pow(10,i)*A+(first_line[i]-48);
                                                                                        }
                                                                                        else
                                                                                        {
                                                                                             j=i;
                                                                                                 break;
                                                                                        }
                                                                           }
                                                                                         for(i=j+1;i<count_cd-1;i++)
                                                                                         {
                                                                                          B=pow(10,i-j-1)*B+(first_line[i]-48);
                                                                                         }
                                                                                         switch(first_line[j])
                                                                                 {
                                                                                         case '+':C=B+A;break;//
                                                                                         case '-':C=A-B;break;//
                                                                                         case '*':C=B*A;break;//
                                                                                         case '/':C=A/B;break;//
                                                                             default:break;
                                                                                         }

                                                                  sprintf(second_line,"%d",C);
                                                                  LCD1602_W_cmd(0x80+0x40+16-strlen(second_line));

                                                                  for(i=0;i<strlen(second_line);i++)
                                                                  {
                                                                   LCD1602_W_dat(second_line[i]);
                                                                  }
                                                        }
                }

                                                                 A=0;
                                                                 B=0;
                                                                 C=0;
                                                                 j=0;
                                                                 i=0;

        }
        irpro_ok=0;//处理完成标志
}

void Ircordpro(void)//红外码值处理函数
{
        unsigned char i, j, k,cord,value;
        k=1;
        for(i=0;i<4;i++)      //处理4个字节
        {
                for(j=1;j<=8;j++) //处理1个字节8位
                {
                        cord=irdata[k];
                        if(cord>15)//大于某值为1,这个和晶振有绝对关系,这里使用11.0592M计算
                        value=value|0x80;
                        if(j<8)
                        {
                                value>>=1;
                        }
                        k++;
                }
                IRcord[i]=value;
                value=0;
        }
        irpro_ok=1;//处理完毕标志位置1
}

void red_dispaly()
{
                if(irok)                        //如果接收好了进行红外处理
                {
                        Ircordpro();
                        irok=0;
                }
                if(irpro_ok)                   //如果处理好后进行工作处理,如按对应的按键后显示对应的数字等
                {
                        Ir_work();
                }
}

void red_ini(void)
{
        EX0init(); //初始化外部中断
        TIM0init();//初始化定时器
}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