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随光强改变而改变音量大小的蜂鸣器电路

楼主(2019-12-30):
之前做了一个光强到一定值报警的电路 想制作这样一个系统 需要如何改进

网友A:
1:用光敏电阻跟电容做一个充放电电路,来驱动三极管,光亮小电阻阻值大时,充电时间长,蜂鸣器发声小,反之蜂鸣器声大!2:用555跟光繁搞个振荡电路,也行!3:用单片机ADC和DA功能也可以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