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随光强改变而改变音量大小的蜂鸣器电路

楼主:
做了一个光强到一定值报警的电路 想制随光强改变音量的一个系统 需要如何改进

网友A(2019-12-30):
理论上放在RV1那里就行

网友B:
电路必须改进2点,1是运放输出与三极管基极之间增加一只限流电阻,2是R2,R3连接点与运放输出端之间增加一只反馈电阻。这样运放构建一个差分放大器。否则,运放处于开环状态就相当于一个电压比较器,输出只有高和低。

网友C:
单片机ADC采集光强电压,用DAC实现相应输出

网友D:
让三机关工作在放大状态,不要工作在开关状态。——如果这个电路是你自己做的,说的你会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