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8L051F3单片机的无线遥控器程序设计

楼主(2019-12-30):
使用stm8L051F3芯片,RF433频率的无线遥控器代码,支持3种按键模式

#include "All_Includes.h"

#define ACCEL_OPEN              180
#define ACCEL_SHAKE             60
#define ANGLE_OPEN              900     //55°* 16.4 = 900
#define OPEN_TEST_TIME_GATE     25      //3s
#define SHAKE_TEST_TIME_GATE    (4*60)  //4min
#define SHAKE_TIME_GATE         60      //60s
#define ID_ADDR                 0x4926
#define CODE_MATCH              0X79
#define CODE_DOWN               0X33
#define CODE_UP                 0X11
#define CODE_STOP                 0X55
#define CODE_DRY                 0X75
#define CODE_LED                 0X0F
#define CODE_XD                 0X73
#define CODE_HEAT                 0X76
#define CODE_FLZ                 0X44

uint8_t ShakeFlag       = 0;
uint8_t ShakeFirstFlag  = 0;
uint8_t DryFlag         = 0;//0--未检测到任何信号 1--检测到连续震动 2--检测到加速度 3--检测到开门信号
uint8_t ShakeTime_1S    = 0;
uint16_t TimeCount       = 0;

uint16_t TestCount       = 0;
uint16_t TestFlag    = 76;
uint8_t TestHALF    = 0;
uint8_t HALF_H_FLAG    = 1;
uint8_t GO_FLAG    = 0;

uint8_t TestGo = 0;

uint8_t ShakeTime       = 0;
uint16_t ShakeTestTime  = 0;
uint8_t OpenTestTime    = 0;
uint8_t Uid[4]          = {0};
uint8_t KeyFlag         = 0;
uint8_t UpFlag         = 1;
uint8_t DnFlag         = 1;
uint8_t TimeFlag = 0;

void Lsi_Clk_Init(void)
{
    CLK_SYSCLKSourceSwitchCmd(ENABLE);            //使能时钟切换
    CLK_SYSCLKSourceConfig(CLK_SYSCLKSource_LSI); //选择内部低速时钟作为时钟源
    CLK_SYSCLKDivConfig(CLK_SYSCLKDiv_1);         //设置系统时钟分频32K
    while (CLK_GetSYSCLKSource() != CLK_SYSCLKSource_LSI);//等待时钟稳定
    CLK_HSICmd(DISABLE);
}

void Hsi_Clk_Init(void)
{
    CLK_SYSCLKSourceSwitchCmd(ENABLE);            //使能时钟切换
    CLK_SYSCLKSourceConfig(CLK_SYSCLKSource_HSI); //选择内部高速时钟作为时钟源
    CLK_SYSCLKDivConfig(CLK_SYSCLKDiv_16);         //设置系统时钟分频1M
    while (CLK_GetSYSCLKSource() != CLK_SYSCLKSource_HSI);//等待时钟稳定
}

void Rtc_Init(void)
{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RTC, ENABLE);//RTC时钟门控使能
    CLK_RTCClockConfig(CLK_RTCCLKSource_LSI, CLK_RTCCLKDiv_1);
    RTC_WakeUpClockConfig(RTC_WakeUpClock_RTCCLK_Div16);
    RTC_SetWakeUpCounter(200);          //80ms
    RTC_WakeUpCmd(ENABLE);

    PWR_FastWakeUpCmd(ENABLE);  //快速唤醒使能
    PWR_UltraLowPowerCmd(ENABLE);//超低功耗
    RTC_ITConfig(RTC_IT_WUT, ENABLE);
}

void Init_All(void)
{
    Hsi_Clk_Init(); //初始化时钟
    Time4_Init();
    Gpio_Init();
    //MPU6050_Init();
}

/*STM8L处于HALT状态,6050处于1HZ检测状态*/
void Enter_Halt(void)
{
    //MPU6050_Init_1HZ();
    //Gpio_Init_LowPower();
    Lsi_Clk_Init();
    PWR_UltraLowPowerCmd(ENABLE);//超低功耗
    //MPU6050INT_Port->CR2 |= MPU6050INT_PINS;     //开中断
    enableInterrupts();
    halt();
}

/*STM8L处于AWU状态,6050处于40HZ检测状态*/
void Enter_AWU(void)
{
    MPU6050_Init_40HZ();
    Gpio_Init_LowPower();
    Lsi_Clk_Init();
    Rtc_Init();
    PWR_UltraLowPowerCmd(ENABLE);//超低功耗
    halt();
}

int16_t fabs(int16_t x)
{
    if(x > 0)
    {
        return x;
    }
    else
    {
        return -x;
    }
}

uint16_t fabs_2(int16_t x,int16_t y)
{
    if(x > y)
    {
        return (uint16_t)((int32_t)x-(int32_t)y);
    }
    else
    {
        return (uint16_t)((int32_t)y-(int32_t)x);
    }
}

void GetStm8Id(uint8_t* uid)
{
    uid[0]  = *(uint8_t*)(ID_ADDR+4);
    uid[1]  = *(uint8_t*)(ID_ADDR+6);
    uid[2]  = *(uint8_t*)(ID_ADDR+8);
    uid[3]  = *(uint8_t*)(ID_ADDR+9);

    //uid[0]  = 0x76;
    //uid[1]  = 0x44;
    //uid[2]  = 0x77;
    //uid[3]  = 0x61;//6,9
}

void KeyDeal(uint8_t code , uint8_t key_pins )
{
    disableInterrupts();
    //KeyFlag = 0;
    TimeCount = 0;

    if(0 == (KEY_PORT_B->IDR & key_pins))//按键为0表示有按键按下
    {
        Delay100uS(100);
        if(0 == (KEY_PORT_B->IDR & key_pins))//延时10ms消抖
        {
            SysLED_High;
            Send_RF433_Data_3Time(code);
            Delay100uS(100);
            SysLED_Low;
        }
     }
    enableInterrupts();
}

/*******************************************
1s调用一次
1s内有2次以上震动就算检测到震动信号,否则算为静止时间,连续静止5s以上重新进入低功耗模式
连续检测到5次以上震动信号就算检测到甩干信号
*******************************************/
void ShakeMonitor(void)
{
    if(ShakeTime_1S >= 2)//1s内2次
    {
        ShakeTime_1S = 0;
        ShakeTime++;
        if(ShakeTime >= SHAKE_TIME_GATE)
        {
            DryFlag   = 1;
            ShakeTime = 0;
            return;
        }
    }
    ShakeTestTime ++;
    if((ShakeTestTime >= 40 && ShakeTime <= 5)
       || ShakeTestTime >= SHAKE_TEST_TIME_GATE)//(40s内5s,4min内60s)进入低功耗
    {
        ShakeFlag     = 0;
        ShakeTime_1S  = 0;
        ShakeTime     = 0;
        ShakeTestTime = 0;
    }
}

/*******************************************
100ms调用一次
未检测到甩干信号时检测甩干信号
检测到甩干信号后定时唤醒检测开门状态
*******************************************/
void ShakeProcess(void)
{
    int16_t acce_x_aver = 0;
    int16_t acce_y_aver = 0;
    int16_t acce_z_aver = 0;
    uint16_t acce_x_change = 0;
    uint16_t acce_y_change = 0;
    uint16_t acce_z_change = 0;
    static int16_t acce_x_before = 0;
    static int16_t acce_y_before = 0;
    static int16_t acce_z_before = 0;

    int16_t gyro_x_aver = 0;
    int16_t gyro_y_aver = 0;
    int16_t gyro_z_aver = 0;
    static int32_t Angle_x = 0;
    static int32_t Angle_y = 0;
    static int32_t Angle_z = 0;

    MPU6050INT_Port->CR2 &= ~MPU6050INT_PINS;  //关闭中断
    I2C_IOInit();
    MPU6050ReadAcc(&acce_x_aver,&acce_y_aver,&acce_z_aver);

    if(1 == ShakeFirstFlag)
    {
        DryFlag         = 0;
        ShakeTestTime   = 0;
        ShakeTime_1S    = 0;
        ShakeTime       = 0;
        OpenTestTime    = 0;
        ShakeFirstFlag  = 0;
        acce_x_before = acce_x_aver;
        acce_y_before = acce_y_aver;
        acce_z_before = acce_z_aver;
    }
    acce_x_change = fabs_2(acce_x_aver,acce_x_before);
    acce_y_change = fabs_2(acce_y_aver,acce_y_before);
    acce_z_change = fabs_2(acce_z_aver,acce_z_before);

    acce_x_before = acce_x_aver;
    acce_y_before = acce_y_aver;
    acce_z_before = acce_z_aver;

    if(0 == DryFlag) //要检测连续震动信号
    {
        if(ACCEL_SHAKE < acce_x_change || ACCEL_SHAKE < acce_y_change || ACCEL_SHAKE < acce_z_change)//震动
        {
            ShakeTime_1S++;
        }
        TimeCount++;
        if(TimeCount >= 10)
        {
            TimeCount = 0;
            ShakeMonitor();
        }
    }
    else if(1 == DryFlag)//检测到连续震动之后需要检测开门信号
    {
        if(ACCEL_OPEN < acce_x_change || ACCEL_OPEN < acce_y_change || ACCEL_OPEN < acce_z_change)//开门
        {
            DryFlag = 2;
            Angle_x = 0;
            Angle_y = 0;
            Angle_z = 0;
        }
    }
    else if(2 == DryFlag)//检测到瞬间加速度值大于开门加速度
    {
        MPU6050_Init_Active();

        MPU6050ReadGyro(&gyro_x_aver,&gyro_y_aver,&gyro_z_aver);
        Angle_x = Angle_x + gyro_x_aver/6; //150ms
        Angle_y = Angle_y + gyro_y_aver/6;
        Angle_z = Angle_z + gyro_z_aver/6;

        if(ANGLE_OPEN < fabs(Angle_x) || ANGLE_OPEN < fabs(Angle_y) || ANGLE_OPEN < fabs(Angle_z))
        {
            DryFlag = 0;
            ShakeFirstFlag = 0;
            ShakeFlag = 0;
            disableInterrupts();
            Send_RF433_Data_3Time(CODE_DOWN);
            enableInterrupts();
            return;
        }

        OpenTestTime++;
        if(OpenTestTime >= OPEN_TEST_TIME_GATE)//超过一定时间检测到角度变化值小则重新检测加速度
        {
            OpenTestTime = 0;
            DryFlag = 1;
        }
    }
}

uint8_t itoa(int32_t num,uint8_t *str,int8_t radix)
{
    uint8_t index[]= "0123456789ABCDEF";
    uint32_t unum;
    int8_t i=0,j,k;

    if(num < 0)
    {
        unum=(uint32_t)(-num);
        str[i++] = '-';
    }
    else
    {
      unum = (uint32_t)num;
    }

    do
    {
        str[i++] = index[unum%radix];
        unum /= radix;
    }while(unum);
    str[i]='\0';

    /*逆序*/
    if(str[0]=='-')
    {
      k=1;/*十进制负数*/
    }
    else
    {
      k=0;
    }

    int8_t temp;
    for(j=k;j<=(i-1)/2;j++)
    {
        temp = str[j];
        str[j] = str[i-1+k-j];
        str[i-1+k-j] = temp;
    }
    return i;
}

void main(void)
{
    disableInterrupts();
    Init_All();
    SysLED_High;
    //Delay100uS(10000);
    SysLED_Low;
    GetStm8Id(Uid);
    //Enter_Halt();

    enableInterrupts();
    //Enter_Halt();
    Send_RF433_Data_3Time(CODE_MATCH);

    while(1)
    {
        //Hsi_Clk_Init();
        //RTC_ITConfig(RTC_IT_WUT, DISABLE);

        switch(KeyFlag)
        {
        case 1 : //上升
            Delay100uS( TimeCount );
            if(0 == (KEY_PORT_B->IDR & (KEY_PINS_UP | KEY_PINS_DN )))
            {

                KeyDeal( CODE_MATCH , (KEY_PINS_UP | KEY_PINS_DN) );
                TimeCount = 0;
            }
            else if ( KeyFlag )
            {
                KeyDeal( CODE_UP, KEY_PINS_UP );
                TimeFlag ++;
            }

            if ( KEY_PORT_B->IDR & KEY_PINS_UP )
            {
                Send_RF433_Data( 0X1E );
                KeyFlag = 0;
            }

            if ( TimeFlag >= 60 )//发送60次报文,时间约10s,
            {
                KeyFlag = 0;
                TimeFlag = 0;
            }
            break;
        case 2: //下降
          Delay100uS( TimeCount );
            if(0 == (KEY_PORT_B->IDR & (KEY_PINS_UP | KEY_PINS_DN )))
            {
                KeyDeal( CODE_MATCH , (KEY_PINS_UP | KEY_PINS_DN) );
                TimeCount = 0;
            }
            else if ( KeyFlag )
            {
                KeyDeal( CODE_DOWN, KEY_PINS_DN );
                TimeFlag ++;
            }

            if ( KEY_PORT_B->IDR & KEY_PINS_DN )
            {
                Send_RF433_Data( 0X3E );
                KeyFlag = 0;
            }

            if ( TimeFlag >= 60 ) //发送60次后停止
            {
                KeyFlag = 0;
                TimeFlag = 0;
            }
            break;
         case 3: //风干
            KeyDeal( CODE_DRY , KEY_PINS_DRY );
            KeyFlag = 0;
            break;
         case 4: //照明
            KeyDeal( CODE_LED , KEY_PINS_LED );
            //Send_RF433_Data_3Time(0x79);
            KeyFlag = 0;
            break;
         case 5: //消毒
            KeyDeal( CODE_XD , KEY_PINS_XD );
            KeyFlag = 0;
            break;
         case 6: //烘干
            KeyDeal( CODE_HEAT , KEY_PINS_HEAT );
            KeyFlag = 0;
            break;
         case 7: //负离子
            KeyDeal( CODE_FLZ , KEY_PINS_FLZ );
            KeyFlag = 0;
            break;
         default:
           //Enter_Halt(); //没有按键的情况下,进入低功耗
           break;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