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种高效率整流电路,整体功耗越低越好。

楼主(2019-12-30):
急求一种高效率整流电路,整体功耗越低越好。
AC频率13MHZ,Vpp=28V,需要转化成直流电,整流效率要高,因为是通过无线取电(NFC)。

4个mosfet组成桥式整流电路似乎也不行,mosfet没有这么高的工作频率。
4个肖特基二极管整流,效率太低了。

网友A:
整流电路技术要点就是低功耗。功耗主要分布在变压器铁铜损、整流二极管结电压、滤波电容的漏电流。

网友B:
功率多大?几ma还是几十?如果是几百,几千ma很难处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功率多大?几ma还是几十?如果是几百,几千ma很难处理。

你装,还是真?

NFC的天线能有多大电流?

网友D:
锗二极管的电压降幅小于Si肖特基二极管。

JFET比任何二极管都要好,如果有足够的直流电压来驱动栅极,则可以使用JFET。 在低电流下,该JFET既便宜又小。

网友E:
高频整流不是低频那么简单,一般无线充电都是几M工作频率,
你可以找下芯科泰的无线充电芯片,加上自己改装使用。

网友F:
无线充电方式本来就是应对特殊需求的低效率转换方式,现今还没有发展出低成本高效率的技术。

网友G:
只要二极管能工作,效率不可能低,肖特基二极管毫安级小电流下压降大约0.1V,你电压都28V了,损耗280分之一.比这个效率高的我真象不出了,而且高频整流只用一个二极管,没有用4个组桥式整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多大?几ma还是几十?如果是几百,几千ma很难处理。

100mA以内,VPP=28V,主要是频率太高了,13M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流电路技术要点就是低功耗。功耗主要分布在变压器铁铜损、整流二极管结电压、滤波电容的漏电流。

目前使用的是低压降的肖基特二极管(压降0.2V),全桥整流,但是效率还是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只要二极管能工作,效率不可能低,肖特基二极管毫安级小电流下压降大约0.1V,你电压都28V了,损耗280分之一.比 ...

我用的肖特基,用万用表测试压降0.2V。
桥式全波整流是否比单个二极管整流效率更高呢?毕竟二个半波都利用起来了,目前是输出功率不够,NFC取电,特制银行卡,在不同的读卡器状态下,会出现供电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装,还是真?

NFC的天线能有多大电流?

对的,就是通过NFC取电,电流几十毫安

网友H:
nfc的工作电流是很小的,用不了那么大的电流的,你可以去看一下NFC芯片的工作电流,一般是没有几十毫安的
肖基特二极管它工作在NFC频率下是有一定的漏电电流的,这并不只是压降的问题
肖基特二极管的PN管本身就是一个电容,在低频工作环境下,这一点不怎么体现出来
但如果是在NFC的频率下,这个结电容影响是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nfc的工作电流是很小的,用不了那么大的电流的,你可以去看一下NFC芯片的工作电流,一般是没有几十毫安的
...

好的,谢谢。
我们的产品比一般的NFC用电量要大得多,处理芯片都有2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