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对5-8v的外部脉冲计数?

楼主(2019-12-30):
各位大侠:请教一个问题如何对5-8v的外部脉冲计数?谢谢!

网友A:
5到8V之间的脉冲计数对吗?1:用高速光藕把信号隔离一下,2:用单片机的外部中断,用上升沿OR下降沿中断,每中断一次加1,如果要测频率,再加个延时中断!

网友B:
如果输入超过5V,加光耦隔离,或是加比较器。如果是STC,用捕捉很容易实现

网友C:
单片机的定时器/计数器可以直接计数。用TMOD设置成计数器。
看看这个:http://www.51hei.com/bbs/dpj-99574-1.html

楼主:
非常谢谢各位大侠的回复!我对光耦不熟悉,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光耦的输入和输出是什么关系?也就是说光耦输出能否满足单片机计数的要求?

网友D:
在脉冲输入端并5伏稳压管就可以了。

网友E:
你这个5-8V说得不清楚
它这个信号是最低为5V,最高为8V?
还是说最低0-5V,最高0-8V?
两种信号,取样电路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5-8V说得不清楚
它这个信号是最低为5V,最高为8V?
还是说最低0-5V,最高0-8V?

输出电压最低为5v,最高为8v,谢谢回复!